[电源] 一个5v 的电源多少钱

楼主(2013-01-05):
一个5v 的电源多少钱

网友A:
5V适配器稍微便宜一点,开关电源几十块钱吧

网友B:
电源分型号,不同的厂家,价钱是不一样的

网友C:
12块钱   适配器不贵的

网友C:
如果需要电流较大的 那可能价格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电流较大的 那可能价格就不一样了

我需要的就是做一个简单的电路的 大概多少钱

网友D:
稳定性的话就买开关电源的
价格稍贵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就是做一个简单的电路的 大概多少钱

那就贵了 好点的变压器就得30-40元 加上稳压芯片电容 排阵 整流桥 邮费  怎么也得50-60吧

网友E:
开关电源和便宜啊,如果电流不大

网友F: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了,你是想要类似手机的充电器的电源
还是工业转压电源呢?是DC/DC 还是 AC/DC呢? 价格各异

网友G:
几元到几千元之间。

网友H:
淘宝上有USB电源,500mA,1.75元

网友I:
一般的很便宜5V 2A 的11元左右 不含税

网友J:
一顿饭要多少钱?

网友K:
5V1A还是5V200A?

网友L:
5V  20A的二手的 也就 20块左右,LED点阵屏上用的

网友M:
中发去吧

网友N:
看你需要多大电流了,低电流的比较便宜,大电流的就贵了

网友O:
看电流大小

网友P:
如果电源适配器批量的话,小功率基本1元/1W

网友Q:
这个看你是用来干嘛的了.如果只是要求5V电压,,,几百毫安的电流的话..一个小变压器几个整流管和7805价格估计也就10元那样

网友R:
这个要看文波,功率。价格都不同,看应用

网友S:
输出功率5w, 也就是输出电流在1.0A以下的大概在10个大元左右吧。

网友T:
你直接买模块吧   这个很便宜   只需要6-9元   我以前用过的普通的9元   你自己在淘宝上找一找  呵呵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直接买模块吧   这个很便宜   只需要6-9元   我以前用过的普通的9元   你自己在淘宝上找一找  呵呵 顶一 ...

:D

网友U:
可以到官网免费申请,有的

网友V:
看你去哪儿买了,在哈尔滨船舶电子大世界人家卖的,5V1A的九块钱,非常的不错。买电源要看输出电流,要不然太小了,带不动设备,比如机顶盒,电视盒,都是要达到 1A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看你去哪儿买了,在哈尔滨船舶电子大世界人家卖的,5V1A的九块钱,非常的不错。买电源要看输出电流,要不然 ...

谢谢

网友W(2013-03-18):
要看你是ac-dc还是dc-dc,才能确定啊!
加下QQ2319434092了解下呗

网友X:
找个变压器,弄个7805,二极管,电容,自己搭个算了、、、

网友T:
主要还是看质量和性能要求   这个不好说

网友T:
你可以到淘宝上找找看  应该有很多的   这个真的很难说   最好把参数什么的说一下

网友D:
这个到电子市场的看看就知道了,很多的

网友T:
价格参考  质量参考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