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程序求解

楼主(2013-01-05):
程序是想交换input0和input1的值,然后输出其一。但modelsim仿真output是红线不定态,我哪里犯了错误?
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MF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input0: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input1: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end MF;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MF is
        signal bubble0: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bubble1: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swap0: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begin
        bubble0 <= input0;
        bubble1 <= input1;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bubble0 > bubble1 then             -- 交换input0和input1
                                        swap0 <= bubble0;
                                        bubble0 <= bubble1;
                                        bubble1 <= swap0;
                                end if;
                output <= bubble0;                                      -- 输出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仿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

图见1楼

网友B:
output没定义

网友A:
同时吧以下三个信号,拉出来的图拿上来
signal bubble0: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bubble1: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swap0: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网友C:
听猴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