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10.1打不开旧版本文件,怎么解决呀

楼主(2013-01-05):
se, AC

点yes还是打不开工程文件,这个怎么解决呀。

网友A:
楼主怎么结贴了?怎么解决的?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说是没有restore文件。求解答呀。

网友B:
最笨的方法 就是重新添加文件设计一下吧

网友C:
在编译器下重新导入试一下   应该问题不大  可能是文件版本号不对

楼主:
源文件被加密了。我这边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D:
:lol原来如此,又增加了一点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