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II好用不?

楼主(2013-01-05):
NIOSII给人的感觉似乎很强大,但是如果真有那么强大的话,还要微型单片机干什么?还有单片机有很多设计上的专利(很多是关于布局布线的,就跟我们设计PCB板差不多),一个完全散了架的NIOSII系统真能媲美精心设计的硬核吗?真能长期稳定的工作吗?对此我表示怀疑。给我的感觉NIOSII系统完全是Altera的一个噱头,不是很实用,将来嵌入真正硬核的FPGA才是发展方向。由于个人才疏学浅,观点难免出错,请大家拍砖。

网友A:
嘿嘿,不如Microblaze.我的个人观点

网友B:
天啊,用了这么多年FPGA,我连什么是核都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啊,用了这么多年FPGA,我连什么是核都不知道。

未用,所以不知道啊

网友C:
哈哈,这个还是挺好用的,但是还是很不成熟。。。

网友D:
还不错 简单地 学习了一点的

网友E:
我们一直在用,挺好用的
对性能要求高的模块直接用逻辑做
比单片机什么的方便多了

楼主:
我用下来感觉不太稳定,尤其是资源用的多以后,还不如直接写代码靠谱。

网友F:
NIOSII我09年用过一次,12年用过一次。觉得还不错。我认为过于复杂的逻辑,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可以用NIOS核+C语言完成。如果逻辑完成简单,或实时性要求高,可考虑用硬件逻辑完成。对于NIOS核,可在调试完毕后用Logiclock把NOIS逻辑锁住,这样一般时序还是比较稳定的。
我相信特权对此应该有心得,可以问问他。

网友A:
引用 网友F:
NIOSII我09年用过一次,12年用过一次。觉得还不错。我认为过于复杂的逻辑,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可以用NIOS ...

你应该转到XILINX.嘿嘿

网友G:
听说有点贵 **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听说有点贵 **肋

嘿嘿,这个免费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嘿嘿,这个免费啊

我是说nio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转到XILINX.嘿嘿

为什么呢?年纪大了学东西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是说nio

这个是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呢?年纪大了学东西慢。

哈哈,支持我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哈哈,支持我啊

咋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咋支持

我让forrest11支持我。当然你也得支持我啊你不支持我,我跟你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让forrest11支持我。当然你也得支持我啊你不支持我,我跟你急了

啥好处都没有,怎么支啊怎么持?

网友A:
可是我很穷啊。

网友H:
nios II,个人感觉像个**肋,项目一般都不会单单只是一个处理器,外设很重要,多样性,avalon_MM/ST这些正真了解的人不多吧(altera的资料少了点)
要么逻辑,要么硬核处理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让forrest11支持我。当然你也得支持我啊你不支持我,我跟你急了

:L....

网友A:
引用 网友H:
nios II,个人感觉像个**肋,项目一般都不会单单只是一个处理器,外设很重要,多样性,avalon_MM/ST这些正 ...

ZYNQ出来了啊。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

必须的。小狼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小狼

看看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看看啦

必须支持,没有看看的说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必须支持,没有看看的说法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支持

感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

哥,还喜欢你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哥,还喜欢你呢

:L **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很穷啊。

在猴哥看来 没有几亿美元 就不叫高富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猴哥看来 没有几亿美元 就不叫高富帅

天。我能有1/100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天。我能有1/100即可

我觉得好的啊。

网友J:
我想可以这样去理解软核cpu在系统中的角色吧:虽然软核cpu控制着整个系统,看上去很像系统的主角,但其实它是为逻辑服务的,它协调系统中众多的逻辑模块。在纯逻辑的世界里,协调工作往往由状态机去完成,但是系统复杂起来后,状态机也随着庞大,复杂性也大幅提高,灵活性急剧下降,于是软核cpu取代了这项工作;协调工作往往对速度、吞吐量要求没那么严苛,这种“散了架”的cpu也完全可以胜任了,它的性能指标也不是那么重要了,打苍蝇不需要大**,有苍蝇拍就行了。
总之,我认为软核cpu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带来的是灵活性,适用于众多模块需要协调的系统;在模块少、吞吐量大的系统中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我想可以这样去理解软核cpu在系统中的角色吧:虽然软核cpu控制着整个系统,看上去很像系统的主角,但其实它 ...

有一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