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为何休眠后还有30MA电流的?

楼主(2013-01-05):
根据数据手册,进入STOP后,应该只有0.Xma电流才对。我减去其他芯片可能用到的电流,剩下还有30毫安。
唤醒后有70ma。
是否外围电路要改变?怎改?

网友A:
你有没有把不相应的功能时钟关闭,如不用AD时,就把AD时钟关闭,AD功能关闭。。都关了的话,应该没有这么大吧。。

网友B:
我以前用过stm32f103的,有几个引脚在休眠时自动拉低了,导致外部该引脚上的上拉电阻通过大量电流,所以电流就大了,换其他引脚就没事,配置都一样的。

网友C:
void Shutdown(void)
{
      GPIO_DeInit(GPIOA);             //IO管脚设置输入浮空
    GPIO_DeInit(GPIOB);
    GPIO_DeInit(GPIOC);
    GPIO_DeInit(GPIOD);
    GPIO_DeInit(GPIOE);
    PWR_WakeUpPinCmd(ENABLE); //使能唤醒管脚
    PWR_EnterSTANDBYMode();//进入待机模式*/
}
试试这个函数 再测电流看看

楼主(2013-04-19):
引用 网友C:
void Shutdown(void)
{
      GPIO_DeInit(GPIOA);             //IO管脚设置输入浮空

那么唤醒后,还要配置回来吗?
如果这样悬空会不会有导致电路异常的问题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把不相应的功能时钟关闭,如不用AD时,就把AD时钟关闭,AD功能关闭。。都关了的话,应该没有这么大 ...

休眠时AD也没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