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问题,求教求教求教求教!!!!

楼主:
单片机只能接收0~3.3V的正电压,如果模拟输入端长期存在一个2V左右的负电压,那么对单片机的端口有什么大的影响吗?? 下图是手册的截图,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输入端长期存在一个2V左右的负电压,那么VT导通,使输入端一直保持0输入???

网友A(2013-01-06):
要看单片机手册电压范围

网友B:
没试过 不过怎么会这么问

网友C:
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引脚的耐压范围

网友D:
数据手册吧。

楼主:
问题又重新描述了下,二姨家的侠们,帮忙看下哦

网友E:
外接一个保护二极管不成吗?

网友F:
内部集成了0_vdd 的钳位电路,当输入负2V电压时,下面的二极管导通,电压钳位在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