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烧写STM32烧不成功

楼主(2013-01-06):
我用的 JLINKV8,MDK4。2,芯片是STM32F105RBT6,SWD方式,4根线,在仿真状态下都正常,启动J-Flash ARM烧写,就是不成功,连接也能联上,一Program就提示烧写不成功,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你在MDK中直接下载可以下载? 在MDK中下载多方便,,

楼主:
在MDK中直接下载是要在源文件环境下,生产的时候是不能给源代码到生产部的,必须只给HEX文件

网友A:
你可以用ISP下载,,, 如果生产的话,用ISP也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