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39D电压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3-01-06):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已知阈值电压VL和VH,求各个电阻值,电路图如下。供电电压为12V。哪位大侠能详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其实, 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根据 VL 和 VH, 得两个联立方程组, 求 R1,R2,R3,R4,R5(相互关系).
这里的问题是, 两个方程是得不到确定的值的.
根据方程组, 你可以再假定几个电阻值, 最后算出所有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