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电位器阻值突变?

楼主(2013-01-06):
有一个产品,设计了若干个碳膜电位器,控制输出强度,由于使用频率比较频繁。一段时间后,碳膜电位器就会发生阻值突变,导致输出突变,影响效果。请教电路上有何好的办法,来缓和这种情况

网友A:
分析故障原因,无非是动触点接触不良造成开路,引起输出突变.
下策: 可在动触点到电位器两端各并一只适当的固定电阻,虽然会影响输出线性度,但不会造成爆音之类的后果.
上策: 采用优质电位器、非接触式电位器、数码电位器等方案.

网友B:
T叔说的没错。应该使用数字电位器,这样比较好。
我们之前做的产品就是先用电位器粗调,成功后,再测量一下阻值,再换用固定阻值的电阻就行了。

俺用在一个医疗器械,需要经常调节治疗仪的输出强度。固定不了。

网友C:
长时间工作,会出现老化现象,最好用额定阻值的电阻

网友D:
选用正品电位器吧,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用正品电位器吧,有保障。

推荐一个

网友E:
单板调试完成后,电位器旋钮点漆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电阻

小小电工 能否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