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一个灯板的时候,二极管稍微移动,就绿色报错

楼主:
稍微移动下灯管,旁边的灯管就全变绿色了,放回去还是会变绿色,除非移开很大的距离,但是由于板子上灯管很多,没法腾出空间,求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2013-01-06):
修改设计规则,最小间距改一下。
“设计”——>“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设计规则,最小间距改一下。
“设计”——>“规则”

那个改了没效果的  还有其他原因导致的错误不?

网友A:
1、最小间距改到最小。如果不行,看是否“灯管”重叠了?
2、“灯管”的封装问题,实际大小与定义的PCB封装不一致。在自定义库中修改该“灯管”的尺寸,然后刷新。

网友A:
如果你的灯管与 DS1类似,改为DS2类似的封装。

网友B:
你的封转画的不合理,影响了安全间距。建议你重新画一下封装,按原件尺寸来画,别画太大就OK了,这样两个元件挨得进也不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