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超标问题求分析。

楼主:
现有一款产品给客户EMC测试,测试结果如下。产品包含5V电源(外购),CCD手柄一只,图像接受盒

第一张是:主机+手柄+在所有电源线及手柄线上加磁环.没有显示器及显示器线
第二张是:独立主机供电,没有接任何负载. 没有显示器及显示器线 第三第是:主机+手柄+没有加任何磁环. 没有显示器及显示器线
接受盒板子上有MCU(12m),图像芯片54MHZ有源+SDRAM,还有24MHZ的VGA芯片。
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网友A(2013-01-06):
要是没有大的感性负载,不应该啊,你那产品我没见过,我弄家电的,而且2年多没直接做技术了。。。。。。。。。但是一般情况没有大的感性负载或者削波的东西不会的,注意朝霞上面有没有削波的东西,仅供参考~~

网友B:
接受盒板子上有MCU(12m),

网友C:
这么高频的EMI,重点检查晶振吧。

网友D:
重点检查所有的振荡回路,如果电源是开关电源同样要关注,可以单独挂掉某些子系统来确认噪声辐射源,有EMC探头的话,配合频谱分析仪可以更方便的查找辐射源。

网友D:
补充:如果系统内有总线和高速通讯接口,这些地方也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