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后测量平均值,C选用什么电容好?

楼主(2013-01-06):
(无正文)

网友A:
贴片电容

网友B:
一般用贴片电容就可以,低通滤波器对电容精度要求不高的。

网友C:
在测量回路中,用有机介质薄膜电容最佳,这类电容一样有表贴的,所以回答说表贴电容没有意义。最常见的表贴电容是瓷介独石结构的,即MLCC,这类电容的温漂较大,即使是其中的低温漂材料诸如X7R等相对有机介质电容也大了,所以用在测量回路显然有机介质电容更佳。
CBB电容也是有机介质薄膜电容中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测量回路中,用有机介质薄膜电容最佳,这类电容一样有表贴的,所以回答说表贴电容没有意义。最常见的表贴 ...

春阳说得不错,我原来用MLCC的,后来换用了贴片的薄膜电容,效果明显。只是贴片的有两个缺点:
1.贵,0.1uf的差不多1元颗
2.娇贵,焊接要求高,时间稍长或者温度把握不好立马废掉

现在想选用CBB,但是CBB的感性比较强,不知道CBB的附加电感会不会对测量值产生影响?

网友D:
cbb温漂好

楼主:
楼上,cbb虽好,奈何体积太大。而且,真不知道cbb的附带电感特性对测量值有没有大的影响?

网友E:
定时电容最好不要用MLCC,温漂太大。(一般多作电源退耦或信号耦合)
要求不高的话,普通的CBB即可。不一定非得贴片

网友F:
有机薄膜,CBB、聚苯乙烯,还有PPS
聚苯乙烯性能最好,没见过贴片的,PPS有,小日本的

网友G:
学海无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