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金手指有标准吗,或者不能多小?

楼主(2013-01-06):
最近公司要求画PCB板,金手指在板上的那种,板的尺寸有点小,想缩小金手指的宽度和间距,不知能多小液晶厂家能接受,哪位大侠能指点下?

网友A:
有标准的啊

网友B:
金手指的插座都是标准的吧?你找到最小的金手指插座多小就按多小。

楼主:
自己设计的板,上面焊接液晶屏,不管怎么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