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lisp烧写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06):
各位大虾有没有谁碰到这个怪异的问题,用slisp配置熔丝成内部烧写方式,给atmega48下载程序,可以反复烧写成功,配置成外部烧写,因为外部晶振布板时出点差错,接地了,没法起振,下载不了。换了一个全新的芯片焊上去,第一次可以配置成功,第二次开始就不行了,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大侠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配置成外部烧写,啥意思啊?

网友B:
如果配置成外部晶振,而外部晶振不工作,那就不能再下载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一种方法是把外部晶体修好启动起来,还有一种方法是用一片带供电的晶振,直接连到单片机的晶振输入脚,有了外部晶振,芯片就可以起死回生,继续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成外部烧写,啥意思啊?

外部烧写是指时钟源选择外部时钟,即把熔丝位cksel3:0配置为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配置成外部晶振,而外部晶振不工作,那就不能再下载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一种方法是把外部晶体修好启 ...

按第二种方法通过有源晶振让芯片可以工作起来。但是就是有时换一个新的芯片接上去也不行,而且现在碰到个新情况就是用sLisp烧写成功,但是实际没有写到芯片里边去,因为用proteus仿真跟实际效果不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第二种方法通过有源晶振让芯片可以工作起来。但是就是有时换一个新的芯片接上去也不行,而且现在碰到个 ...

不谈仿真,那东西不用也罢,毕竟再华丽的仿真也当不了真。我直接用JTAG调试,没有JTAG的芯片就用一线调试。

网友C:
熔丝位设置错误,可以用高压编程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