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定义float类型数据

楼主(2013-01-06):
我想采用AVR单片机进行小数运算及驱动LCD液晶屏显示,如何构建系统架构?请各位兄弟指点!

网友A:
拜托,不要用avr做浮点运算啊,太慢了。

楼主:
今天了解了一下,这个事情确实比较难办!

网友B:
要看你对速度有什么要求,AVR随时都可以定义float类型数据,液晶显示刷新速度不会太快,用float应该没有问题,你把具体的功能要求发上来看看

网友C:
换个思路,  或者可以用定点数来计算.

网友D:
可以是定点数运算,显示的也是定点数,再人为加上个小数点。

AVR浮点运算,慢不慢倒是其次,但编译后的代码太大,IAR尚好,GCC让人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