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12V转5V,用8550集电极开路输出不了5v

楼主(2013-01-06):
如图,电路是抄别人板的,12V经AMS1117-5.0转成5V后,由于后级电路电源要求比较高,用了一个MAX810复位保护芯片,后经一个8550PNP三极管后输出5V电源,供给后级电路。但是小弟愚昧,不知其中原理,三极管集电极开路也能输出5V?,恳请各位指教一下,
经测得AMS1117输出的电压为5.05V,R2两端电压为0.78V,R1两端电压为4.2V,MAX8102脚电位0.07V

网友A:
三极管在这里是一个开关,
当电压跌落,触发复位IC,三极管截止,关闭供电

楼主: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可是输出的却是3.7V,郁闷

查电路!…它退出饱和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