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期间移植STM8官方库例程OK STM8 BLDC 控制 有问必答。。

楼主(2013-01-06):
元旦期间移植STM8官方库例程OK 支持BLDC 有感无感开环闭环。
感觉ST做的很好。无感情况下,BLDC控制逻辑非常好,非常严格。

元旦开始,STM8 BLDC电机套件开始出售。
    STM8S207RBT6 电机套件含 主控板,驱动板,STLINK,BLDC电机,24V电源,光盘各一件。移植了STM8 MC KTI
V1.0版本的程序,支持BLDC有感,无感,开环闭环等功能。程序为源码,未加任何封装文件,所有函数
可以跟踪到底。学习BLDC控制的好平台。

拿到套件可以直接上手,只需一台电脑就可以。
先帖两张图看看:

晚点上传讲解演示视频。

关于此STM8电机控制,无论程序,硬件,控制原理,,有问必答。。。 欢迎跟帖。。。

网友A:
不是还有程序,原理图吗

楼主:
光盘中含程序,PDF格式原理图。。

网友B:
你所说的移植,是指从Cosmic 移植到 MDK 或 IAR? 原程序还没读过,不知道支持单极性驱动还是双极性驱动? 对双极性驱动还是不太懂,能否给点资料或提示?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盘中含程序,PDF格式原理图。。

什么光盘?

网友D:
产品看着还不错

楼主:
产品套件中配有光盘。。。。

楼主:
To 6#:

移植是将ST库程序移植到我们自己平台上,正常运行。依然是IAR环境。
不懂你的单双极性指的什么。。。

网友E(2013-05-25):
看了好久的st官网的BLDC程序,并对其进行了移植,但是移植没有成功,一直没有搞懂用电位器调节速度是怎么工作的,没有找到对应的接口函数,望指点。

网友F:
不错,我也在弄这个,可以移植刀STM32上面么?

楼主:
可以移植到32上,看水平了。。。

网友(2013-09-16):
请问它的换相延时因子是怎么回事:当电机超4500RPM时有 :BEMF_Rising_Factor = Rising_Fmax=20,在ComHandler中 Commutation_Time = (Previous_Zero_Cross_Time * BEMF_Falling_Factor) >> 8  =〉Commutation_Time=Previous_Zero_Cross_Time*20/256,即换相时间为过零时间的20/256,会不会换相不准确,而且它后面又紧跟了个Commutation_Time >>= 1;  那Commutation_Time就为过零时间的10/256了,就更短了不是,感觉这个DELAY太不正常了,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延时可以配延迟参数曲线的,头文件中有四个点可以配置。在启动自动延时功能时,延时时间是自动计算。

网友: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这点我知道,自动计算的公式我也推导出来了。我的举的那个例子是特例,我就认为它的转速已经高于4500RPM,延时的因子就直接赋了一个最大值20,就按这个值来算的话,就有我上面说的疑问了。

楼主:
如果你觉得20份不对的话,可以改。另外,你可以通过波形观察换相时间并与标准HALL信息比较,检测你的换相时间是否有效。针对标准参数改延时参数。

网友G(2013-12-17):
楼主你的程序有做过换相电流补偿么,如果没有换相电流补偿的话,马达的噪音会很大的。

网友H(2015-04-09):
大神能提供资料吗?

网友I(2015-11-14):
搞毛,楼主是来骗钱的,艹

网友J:
请问  TIM1  TIM1_CH1N   TIM1_CH2N 要如何设置才能有互补信号输出

网友K(2015-12-24):
问下楼主,STM8 BLDC库中 启动原理和启动参数怎么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