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单片机 是学什么啊? 困惑中。。

楼主(2013-01-06):
学了51 和 430   目前大致能做各个模块的使用程序 并且封装的挺好 用的时候挺方便  但是总是觉得自己学的不到位  我一般是看users guide 再在例程的基础上 进行修改  最后确实可以实现题目所要求的功能了  关键是 觉得自己学到的并不多  目前再接触到了  Dsp  就觉得自己的基础很不扎实。  是不是  数据结构很重要呢  以前写430  并不是很重视这些东西 也没有重视 Flash 相关  寄存器也是通过Ti的头文件直接配置  没有接触到一些底层的东西。 现在就是困惑 对于学习 单片机 应该是学习什么东西呢?结合例程进行修改这样的学习方法好不好呢? 求指教。

网友A:
要什么学什么,什么挣钱就做什么~没钱谈什么~no mxxxx no talk~

网友B:
这个和软件硬件都相关的
硬件,你要了解单片机外围常规电路 电源 复位 串口 IIC 驱动(lcd 继电器,mos led等等)
软件,你要能用汇编或者C 对以上的硬件进行操作 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软件硬件都相关的
硬件,你要了解单片机外围常规电路 电源 复位 串口 IIC 驱动(lcd 继电器,mos led ...

那么  关键是  是不是只要能实现这些功能就行了, 而不管采用什么方式?  有的同学就是自己看着时序写程序 我一般就是跟着例程改 最后都能实现功能, 但我这种方式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  关键是  是不是只要能实现这些功能就行了, 而不管采用什么方式?  有的同学就是自己看着时序写程 ...

如果从实现目的来讲,哪种方法都可以。
但如果从硬件实现来学,就像你的同学,能学到更多硬件知识,基本功会更扎实。不但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网友D:
干硬件的就是什么都得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干硬件的就是什么都得学。

顶这句话,深有感触...

楼主:
唉  懂了  要走的路还是很长  很感谢 我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