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突然提示“igxprd32显示驱动程序已经停止正常工作”?

楼主(2013-01-06):
请教:
联想昭阳E42L笔记本电脑在使用时,突然提示“igxprd32显示驱动程序已经停止正常工作”(参见附图),同时显示器上的字体变大,无法使用。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谢谢!

附图:

网友A:
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为集成显卡的默认设置与游戏所要求的设置不一致所造成的。
解决的办法是改变集成显卡的图形属性设置,由默认改为由程序决定就可以了。具体的是找到图形属性的入口,进行相应设置就可以了。

你百度一下,能找到更详细的解决方法,网上有很多。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的指点!
我百度了下,结果和你说的一样。

有点要说明的是,我当时没有玩游戏,只是一些简单的应用而已,呵呵。
按照你的指点,我试试!

再次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