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RM最新工具DS-5开发Linux简单Hello World应用程序(入门指导

楼主(2013-01-06):
步骤:
1、从开始菜单启动DS-5,可以看到DS-5的欢迎界面,此时可以点击关闭按钮或者点击”Go to the workbetch”可进入工作界面。

2、进入工作界面后,选择菜单栏 File > New > Projec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C++”下的“C Project”,再点击“Next”。
3、下一个对话框中,“Project name”中输入工程名称,我们这里以“hello”作为工程名称,再点选“executable”下的“empty project”,点击“Next”,如下图:

4、进入下一步后,点击“finish”完成新建并进入工作界面。
此时在DS-5左侧的工程管理器(project explorer)会看到新创建的工程hello,展开会看到”Includes”下自动包含了一些目录,这些是我们编译的时候要用到的,DS-5已经自动添加好了。
5、再选择菜单File > New > source file”,弹出对话框中的“source file”中输入文件名为”main.c”的C文件,点击“finish”完成。

6、自动打开“main.c”文件后(或者双击打开),在注释后面添加如下代码并保存。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Welcome to ARM DS-5!\n");         //打印内容可自定义
    printf("Provided by MYIR!\n");

    return 0;
}
7、点选工程管理器(Project Explorer)下的hello工程,选择菜单Project >;Properties,打开工程属性对话框后,点选C/C++ Build > Settings,点选GCC Linker > General > “No shared libraries (-static)”,然后再点击“OK”返回。如下图。

8、点选工程管理器(Project Explorer)下的hello工程,选择菜单Project > Build Project编译工程,如果problems栏下没有提示错误,说明编译成功,同时在hello工程的“debug”目录下生成可执行文件hello,如下图。

9、将生成的hello文件传输到开发板上(可通过DS-5的远程管理系统RSE),更改权限为可执行,然后执行,命令如下:
  1. # chmod +x hello
  2. # ./hello
命令行下执行的效果如下。

原创**,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自米尔科技与ARM博客

网友A:
听说DS-5是ARM的最新开发工具,而且还能调试ANDROID和Linux,不知道是否如此,请楼主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DS-5是ARM的最新开发工具,而且还能调试ANDROID和Linux,不知道是否如此,请楼主解答??? ...

ARM的开发工具最早是SDT,然后是ADS,ADS以后是RVDS,现在最新的就是DS-5了。SDT和ADS早已经停产了。RVDS也已经准备被DS-5取代了。

网友A:
不知道DS-5社区版如何?

楼主:
DS-5社区版可免费下载使用的,官方评估板如下:http://www.myir-tech.com/soft.asp?id=832

网友B:
这个教程还是有用的~谢谢楼主~

网友C:
DS-5的社区版所有工程师都可以去下载使用,可以申请一个月的全功能试用LIC ,评估这个软件是否好用完全够用了。

网友D:
要是能用山寨的jlink调试就好了

网友E:
我怎么凌乱了?这到底是什么?收费的DS-5还是免费的GCC?

网友E:
明白了,DS-5社区版没有编译器,但是能开发Android的java程序,DS-5基本版只有gcc编译器,DS-5专业版才有RVCT编译器。

网友F(2013-03-30):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all'.  Stop.        hello                         C/C++ Problem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网友G:
希望我也有希望学习与使用这个软件。
看到网上,还出了一本书。不希望什么样?

网友H(2013-09-20):
楼主你好  为什么我按这个操作  虚拟机就是运行不了呢  他提示bash: ./hello: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  为什么我按这个操作  虚拟机就是运行不了呢  他提示bash: ./hello: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

虚拟机是在ARM上运行的吗?DS5是用armcc编译的,只能在arm平台跑的。用file hello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J(2015-03-09):
请问楼主有Liinux下的DS5的**文件吗
一直找不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