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8 EVM板 PSP UART0 示例程序上位机为什么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3-01-06):
(无正文)

网友A:
请描述清楚一点,这种事情往往都是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描述清楚一点,这种事情往往都是小问题。

你试一下那个工程,看下能不能在串口助手上看到数据。
工程的目录是C:/dvsdk_1_11_00_00DM648/pspdrivers_1_10_00/packages/ti/sdo/pspdrivers/system/dm648/bios/evmDM648/uart.
等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