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U

楼主:
利用DfuSe Demo(V3.0.0)对STM32F10VC进行在线升级时遇到以下问题:(请看图片)

显示成功;但是当换回启动模式为User模式后,进行下列操作时(下1图所示),便会出现下2图所示问题,但是此时执行的程序是更新后的程序。但是当再次在User模式复位单片机后,仍然是在执行以前刷的程序,并没有执行更新的程序,这个是不是意思上面并没有真正将程序更新?

楼主(2013-01-06):
关闭警示窗口后会出现下面图片所示的提示:

这个显示的是版本不匹配,但是我修改完设备描述符后,再次操作时,发现界面和前一次操作的还是一样。不知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对于程序更新的问题已经解决,主要原因是DFU程序中的刷机起始地址不对应造成的!现在已经好用,但是上述的主要问题依旧,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请香主出马看看

楼主:
经过测试,上述操作只能在用User启动后系统运行在DFU模式时,可以进行此操作使系统退出DFU模式进入Run-time模式!结果如下图:
此时系统将运行更新后的程序。

网友B:
有没有打包好的项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打包好的项目呀?

我是初学者,看的都是官方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