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artan6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3-01-06):
spartan6芯片选用6slx75-3fgg676,SPI flash选用M25P64-VME6TP。采用主串模式,调试时用bit文件看chipscope波形,工作时用mcs文件从SPI flash往spartan6里配置。现在的现象是:
1、FPGA能找到,bit文件可以烧写,chipscope有波形;
2、SPI flash能找到,能擦除,能空白检查,但是不能校验,不能烧写mcs文件,都是failed;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这款芯片没有用过  帮你顶一个   呵呵   多多努力   希望有高手能够看到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提示ID错误?

好像不是提示ID错误,就是写到一半就提示错误退出了

网友C:
原理图有问题,是参考的设计原理图吗?你时钟接法有问题。FPGA的配置,和芯片关系不大,只要是SPI FLASH 接法都差不多。就按照参考设计来,多花时间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有问题,是参考的设计原理图吗?你时钟接法有问题。FPGA的配置,和芯片关系不大,只要是SPI FLASH 接 ...

你能说的具体点吗?时钟哪里接的不对啊?该如何修改?我基本是按照资料上给的接法接的

网友C:
还有时钟的上拉电阻R134

网友D:
参考一下XILINX的配置电路图。里面所有的上下拉电阻电源等等都按照他给出的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时钟的上拉电阻R134

R134和R135都断开了,现象一样。而且我发现了一个新情况,其实程序是能下载下去的,因为我的程序里的功能都在实现,比如指示灯在闪。但是DONE信号没有拉高,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大约1.8V,好像现象就是DONE信号不拉高导致下载时提示failed。

网友C:
引用 楼主:
R134和R135都断开了,现象一样。而且我发现了一个新情况,其实程序是能下载下去的,因为我的程序里的功能 ...

那你把R29去掉看看,一般来说除了cs和wp上拉外,其他的都可以不用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把那个R29去掉吧!官方没有接那个驱动led!我感觉是那个led及电阻导致了电压下降 ...

R29也去掉了,还是不行。后来我又把DONE的上拉电阻R122也去掉了。现在DONE信号的现象是:flash里面没有程序时,DONE为低;对flash编程时,DONE立刻拉高,一直到编程失败,DONE又回到低了;如果焊上上拉电阻R122,编程失败时DONE大约是0.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把R29去掉看看,一般来说除了cs和wp上拉外,其他的都可以不用上拉。

R29也去掉了,还是不行。当有上拉电阻R122时,对flash编程时,DONE立刻拉高;编程失败时,DONE又回到低了,大约是0.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的确是输出了低电平!那就应该查查电路了

电路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spi的flash管脚接错了!应该只有一根数据线啊,你怎么4根了?

我看人家是这么接的啊,而且我也能量到3脚和7脚是高电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这款芯片支持x4模式,文档上是W25Q吧

确实不支持,但会是这个原因吗?我现在手上没有W25Q64,没法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救办法就是挖掉电阻飞线了!按照我给你的这个图接吧。

两个信号是由FPGA拉到flash中的,怎么飞线啊?走的是中间层,没法割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把中间层的过孔用胶水堵住

哥,你开玩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管脚不是焊接在焊盘上的吗?那个管脚不粘焊盘。就可以隔离了。然后飞线上拉到vcc ...

这难度大了,我做不了,只能拿到外面焊接厂家去做了,要个一两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不如买个W25Q呢

也是啊,明天就去买,如果换了还是不行,那该咋办啊?

网友C:
1.去掉R122 ,R29 ,
2.先用编程器将MCS文件烧到spiflash中,可以跑的话,说明线路没问题。
3.spi flash可以不用换,你配置的时候选的w25p系列的,就只会用2个I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25P的这样接也能配置成功?那我就不清楚了?

可以的。只要选择的时候不要选错型号就可以了。设计那样的话是为了考虑到兼容线。之所以跑不起来,估计还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如果去掉DONE信号上接的的电阻,估计好的仔细对照下参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