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系列幅度检测

楼主(2013-01-06):
脉冲宽度为0.3us,周期为4us,在一个周期内存在9个不同幅度的脉冲信号,幅度在0.5V以上,要把每一个脉冲的幅度检测出来,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A:
用高速的AD芯片,如果幅值较小则增加一定的调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速的AD芯片,如果幅值较小则增加一定的调理电路~

这时一种好的方法,若是不用高速AD,而是采用保持电路,直接通过示波器观察呢?有办法吗?

网友A:
用个频率高点的示波器 直接就能观察呀~ 你现在的问题是抓不到那个波形吗?
示波器有个捕捉功能 当输入电压大于固定值的时候 它能够自动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