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三极管驱动12V继电器

楼主(2013-01-06):
如题那个数字三极管怎么会坏掉的啊,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三极管损坏 ,谢谢

网友A:
数字三极管稀死马东东鸭?哈哈,看布冬

楼主:
就是带内阻的三极管啊 ,不用外接限流电阻

网友B:
贴图来看,估计你的驱动有问题
没有数字三极管这个叫法的
莫非是集成了电阻的三极管?

网友C:
继电器是感性负载,断开的时候会储存能量啊,咔嚓,三极管挂掉,解决办法很简单,呵呵,弄个泻放回路上去,就是在驱动端加个4148就OK了

网友D:
只听说过带阻三极管,没听说过数字三极管,如果这个都搞不清,烧几个三极管就很正常了。

楼主:
D:\MyData\桌面

网友E:
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三极管损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后就叫“开关管”吧

看图再说吧

网友G:
还得要说清楚是击穿还是过流损坏!

网友H:
楼主的描述非常专业;大家见识不够见笑了.
数字三极管就是普通三极管+偏置电阻(有可能是一只电阻,也有可能是二只电阻);
封装也和我们常用的小功率三极管一样;

这个和是否数字三极管没有关系的,大家就当是普通的三极管好了;

损坏原因:
1.过流2.过压3.过热
4.反压击穿(三极管最薄弱的一项参数)

控制感性负载损坏的原因主要是过压(正压);楼上的兄弟说1N4148可以解决,有道理.

网友H:
数字三极管就是高频小功率三极管;它比TTL,CMOS的驱动能力强许多;经常用于数字电路中扩展驱动输出部分;而且体积小;SOT-23的封装已经是很大的封装了;特别适用于对布局要求紧凑的场合;

网友H:
数字三极管的价格:比9012,9013,8050等贵;如果算上二只内封装的电阻则费用相当;

网友I:
竟然有T叔不懂的东西

网友J:
一个两个继电器,用三极管
多了就不用他了
7407和uln2803都是好选择。

网友K:
也可以考虑在继电器并联个RC。

网友L:
不是A大了,就是V超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描述非常专业;大家见识不够见笑了.
数字三极管就是普通三极管+偏置电阻(有可能是一只电阻,也有可能是 ...

术语是不能乱用的,数字三极管的称法可不是什么“专业”,恰恰相反,非常的不专业,即使专用于数字电路的晶体管也不能称作“数字三极管”或“数字晶体管”。

至于楼主的问题,过压、过流导致的晶体管二次击穿是损坏的本质原因,最好给出电路,看看楼主的电路都有哪些设计不当的地方。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竟然有T叔不懂的东西

很遗憾,不是老t不懂,而是有人曲解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两个继电器,用三极管
多了就不用他了
7407和uln2803都是好选择。

7407和uln2803   这两个东西性价比怎么样,价钱在那里范围?用过ULN2003驱动,谢谢

楼主:
C:\Users\a\Desktop  就是这个

网友M:
给出晶体管和继电器的参数以及基极驱动电流的大小。

对于晶体管共射开关电路,首先要保证Ib足够,但也不能过大(晶体管手册中会有载明),务使晶体管饱和导通,否则发热量会增加。另外继电器的工作电流不能超过管子的极限,否则也会导致过热损毁器件。12V的工作电压不高,续流二极管也有,只要晶体管品质良好,现在的晶体管基本上都可以承受30V以上的耐压,所以过压击穿的可能性反而不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M:
很遗憾,不是老t不懂,而是有人曲解概念。

这个真心要感谢您。对于新手来说就是一直吸收知识。难免会记住一些不正确的知识。差点就记住数字三极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术语是不能乱用的,数字三极管的称法可不是什么“专业”,恰恰相反,非常的不专业,即使专用于数字电路的 ...

数字三极管就是生产厂家的正式类别名称;但数字式三极管我推测它的电阻有可能是用晶体管做的,并非真正的纯电阻,而且精度偏差非常离谱;所以一旦损坏,后果比外加电阻的普通三极管要严重的多;:lol
——可用,慎用;

网友F:
看图说话,72%可能驱动不足

网友B:
有可能耐压 电流不够,你换9013 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N:
头一次听说数字三极管

网友O:
三极管最大可能就是电流过大造成击穿

网友P:
我用过114EKA

网友Q:
数字三极管

网友R:
并联二极管 吸收断开时的能量

网友S:
那是人家厂家特定产品名称,意思 用于数字电路的三极管,当普通三极管与电阻组成的电路来分析就是了。

网友T:
价格就自己去问了,市场会变的,价格也是变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数字三极管就是生产厂家的正式类别名称;但数字式三极管我推测它的电阻有可能是用晶体管做的,并非真正的纯 ...

生产厂家这么用也是不对的,不要认为生产厂家说的就是正确的。在此回想起当年俺和海尔的一场论战,十几年,海尔刚推出了使用MCU的电视,在广告上公开宣称是“数字电视”,俺立刻予以批驳,后来海尔再也不敢用数字电视的噱头了。

网友U:
咱也没听说过"数字三极管这个名词":L,落后了
这类管子在日本的电器上应用特别多,

网友H:
数字三极管(外来名称);国内外的很多厂家都在生产,但在中国市场上不多见;
从损坏的情况看,如果吸合继电器后数秒到数十秒损坏,有可能是没有进入饱和状态,导致发热;......
还是找个电工上去试试看,讲起来感觉累;

网友H:
要仔细看数据手册,有的放大倍数严重不行;

网友F:
我倒是觉得那个47K太可疑(不知道驱动电压和继电器参数),换个型号4k7或10k也许就好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F:
我倒是觉得那个47K太可疑(不知道驱动电压和继电器参数),换个型号4k7或10k也许就好了 ...

换电阻的话,就是要增加Ib的注入量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V:
换电阻的话,就是要增加Ib的注入量么?

不是换电阻(内置)

目的增大Ib

网友V:
引用 网友F:
不是换电阻(内置)

目的增大Ib

明白了,多谢。

网友V:
引用 网友F:
看图说话,72%可能驱动不足

请问72%这个概率咋算出来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V:
请问72%这个概率咋算出来的呀?

一拍脑袋:lol

网友V:
引用 网友F:
一拍脑袋

网友W:
这个是过压问题我认为,我就是设计了一个三极管驱动继电器,问题多多不说还坏,最后就是各种保护加上,但是电气性能又有些不好,你用MOS管驱动吧,好的很 我使用的是IRF7455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是过压问题我认为,我就是设计了一个三极管驱动继电器,问题多多不说还坏,最后就是各种保护加上,但是 ...

要追求成本啊

网友X(2013-10-06):
能把图贴上来吗?,我最近也有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继电器是24V的

网友Y:
引用 楼主:
要追求成本啊

你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Z:
加反向二极管。

网友F(点评):
嗨,轻一点儿

网友A:
晕,还真有这东东,哈哈,晕哉

网友F:
有一种命名,叫约定俗成

网友AA:
过流损坏了。
我们用的DTA114EE/DTC114EE,一般只前级倒相不会直驱负载的

网友AB(2015-09-10):
1带阻三极管简介
带阻三极管是将一只或两只电阻器与晶体管连接后封装在一起构成的,作用:反相器或倒相器,广泛应用电视机、影碟机、录像机、DVD及显示器等家电产品中。
由于带阻三极管通常应用在数字电路中,因此带阻三极管有时候又被称为数字三极管或者数码三极管。带阻三极管通常作为一个中速开关管,在电路中可看作一个电子开关,但其饱和导通时,管压降很小。

2带阻三极管的电阻比率
通常的带阻三极管,是将电阻R1、R2的值进行合理搭配后,和三极管的管芯封装成系列产品,可使用户的电路设计简单化、标准化。常用的带阻三极管系列产品的电阻比率R1/R2有:10k/10k、22k/22k、47k/47、1k/10k、4.7k/10k、10k/47k、22k/47k、47k/22k等(单位:Ω)。
R1、R2值的大小对带阻三极管工作状态有较大影响。R1越小,带阻三极管的饱和程度越深,IC越大,输出电压VOL越低,抗干扰能力越强,但对开关速度有影响。R2的大小对带阻三极管截止时的集电极反向电流大小有影响。因此应综合考虑按用途选择产品型号。

3带阻三极管的常用型号
带阻三极管通常采用片状塑封形式。主要产品有TO-92、TO-92S、SQT-23M等几种。带阻三极管以小功率管为主,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大多为100mA。部分带阻三极管ICM可达700mA。

4带阻三极管的检测
1、万用表选R×1k挡。
2、对NPN型带阻三极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双PNP型带阻三极管,黑表笔接e极,红表笔接c极。测ce极间正向电阻为∞。短接b、c极,阻值小于50kΩ时,表明该管是好的。
3、测b、c极及b、e极间电阻时,红、黑表笔分别接b、c、b、e极测出一组数字,对调表笔测出第二组数字,其数值均较大时表明该管是好的。具体电阻值大小受管内R1、R2影响而不尽相同。平时应注意多收集相关资料。有条件时检测带阻三极管最好用晶体管特性测量仪测量。
带阻三极管极性判别法和普通三极管基本相同,但应考虑内附电阻R1、R2的影响。

5带阻三极管的使用注意
带阻三极管常用在录像机、彩电中。它把三极管和工作时所需要的电阻封装在一起。注意其内阻对读数的影响。特别要指出:这种三极管不能作为普通三极管使用,而只能是“专管专用”、 这是因为不同的管子里面配置电阻的方法、数量及阻值是不同的。所以带阻三极管损坏后,也必须用同型号管代换而不能拿普通的三极管简单代换。不得已时,也要用性能相近的三极管配上合适的电阻后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