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可以说有谐波特性的都是周期波

楼主(2013-01-06):
(无正文)

网友A:
反过来说可能会更好点儿

楼主:
知道周期波有谐波性,因为对某信号做频谱分析时发现有多次谐波存在,因此判断是一种周期性的干扰信号,这样没问题吧?另外如何判断是否是谐波?相临谐波的频率间隔是均匀的,每个谱线幅度很大,频带非常窄,近乎一条线,是这样吗?

网友B:
先有了基波,才有谐波。除了基波之外的都是谐波。

楼主:
非周期波的频谱不存在谐波吧

网友A:
都能做频谱分析了,就不能示波器直接观察其周期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周期波的频谱不存在谐波吧

非周期波存在谐波,在任一段时间内的任何波形都可以用傅里叶等效为周期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能做频谱分析了,就不能示波器直接观察其周期性?

使用别人的数据,只能这样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别人的数据,只能这样啦

这么说吧,任一非正弦波,都可以看成若干复杂正弦波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