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5PC110 SD卡启动问题

楼主(2013-01-06):
新做了块S5PC110的板子,准备用SD卡启动烧写UBOOT时遇到问题如下:
1. 首先设置OM选择从SD卡启动;
2. 插入一张已验证OK的SD卡时,调试串口输出"OK",之后再无输出任何信息;
3. 插入一张非OK的SD 卡时,调试串口输出"SD checksum Error";
按照数据手册说明:s5pc110启动分BL0、BL1、BL2阶段。BL0是s5pc110内部IROM固化的代码,这段代码根据OM引脚配置状态来选择从哪个外部存储设备加载BL1段代码。
根据2,3分析:系统已经完成了BL0阶段启动,并且加载了BL1代码,可是为什么没有运行BL1代码启动UBOOT呢?

网友A:
分析:SD卡启动已经成功了,但SD卡中的uboot程序把串口换了一个,导致打印传到其他串口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SD卡启动已经成功了,但SD卡中的uboot程序把串口换了一个,导致打印传到其他串口上去了。 ...

谢jlass的分析! 我用的SD启动卡在另外一块板子上已验证是OK的,而我做的板子和那块已验证的板子用的是相同的调试串口,所以应该不是串口换了的原因。
我还用示波器看过连接SD卡的数据线和时钟线,发现
在OK的板子上时钟变化规律是:复位—>80KHz—>800KHz—>400KHz,然后时钟消失,接着串口出现“OK”以及UBOOT信息。
而在我的板子上时钟变化规律是:复位—>80KHz—>800KHz ,然后一直保持800KHz,串口只出现“OK”。
请各位大虾继续指点。

网友A:
如果只是单板问题的话就重点查一下硬件吧
晶体,晶振,PLL之类的。还有SD卡的引脚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