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IIC 死在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BUSY));!!!

楼主(2013-01-06):
程序很简单,就是先初始化GPIO,然后模式设置,结果程序就卡在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BUSY));一直不出来。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include <stm32f4xx.h>
static void IIC1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打开B口的时钟,PB6->SCL,PB7->SDA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先将对应寄存器配置为缺省值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选中6,7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GPIO_Pin_7;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IIC最大速度为400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OD;
        //不带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NOPULL;
        //将IO配置应用于对应寄存器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管脚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_6,GPIO_AF_I2C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_7,GPIO_AF_I2C1);
}
static void IIC1_MODE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ycture;
        //打开IIC1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典型IIC速度为100K
        I2C_InitStrycture.I2C_ClockSpeed=100000;
        //IIC模式
        I2C_InitStrycture.I2C_Mode=I2C_Mode_I2C;
        //
        I2C_InitStrycture.I2C_DutyCycle=I2C_DutyCycle_2;
        //在STM32作为从机时的应答地址,做主机时不需理会
        I2C_InitStrycture.I2C_OwnAddress1=0x00;
        //使能IIC应答
        I2C_InitStrycture.I2C_Ack=I2C_Ack_Enable;
        //应答地址为7位(从机)
        I2C_InitStry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使能IIC
        I2C_Cmd(I2C1,ENABLE);
        //配置寄存器
        I2C_Init(I2C1,&I2C_InitStrycture);
        //允许一字节一应答的时序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void IIC1_Init(void)
{
        IIC1_GPIO_Configuration();
        IIC1_MODE_Configuration();
}
主程序很简单(串口程序就不贴出来了)
        USART1_Init();
        IIC1_Init();
        printf("\r\n 开始测试        \n\r");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BUSY));
        printf("写入数据\n\r");
就这么简短的几句话,卡在那里了。配置检查了很久都没有看出问题来!

网友A:
经验教训,反正以后用STM32做IIC,我都用软件模拟,,

楼主:
是说IIC不好用,但也没见过死在这个函数的

网友A:
经常死在类似这样的WHILE语句上。。

楼主:
只是觉得407应该会好吧

网友B:
你的硬件电路板要接地

网友C(2013-04-16):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是初始化代码的毛病吗,我仿真的时候发现是在开启I2C时钟的时候busy位置位的,如何解决的呢,求告知。

网友D(2013-06-04):
你好,哥们,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在用CPAL I2C 库来搞STM32F303时也遇到死等的问题.请教你一下

网友E:
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看一下SCL,SDA是不是都位高电平,如果不是检查电路....
看文档说i2c初始化后要清除一下标志位(记不清楚了,不太确定),因为你程序用库而不是直接操作寄存器,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楼主自己试一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哥们,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在用CPAL I2C 库来搞STM32F303时也遇到死等的问题.请教你一下 ...

CPAL库有问题吗,可以详细描述下吗,我在用STM32F4的CPAL库中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G:
确实不该死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硬件问题导致总线busy

网友D:
引用 网友F:
CPAL库有问题吗,可以详细描述下吗,我在用STM32F4的CPAL库中运行是正常的。 ...

我用的是STM32F303的库,第一次用.好象是没有进入DMA中断中.

网友H(2013-12-20):
讨厌STM32的iic,用库就没有成功过

网友:
试试这种形式:
void Send_Byte()

        while(!((USART1->ISR)&(1<<7)));
        USART1->TDR=c;

网友:
发送字符串:
void Send_String(char *s )
{
        while (*s)
        uart_putc(*s++);
}
以上两个函数都是在STM32F030C8T6和STMSTM32F030F4P6下测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I:
我之前测试能通过,今天就挂在这了,我*,这还靠运气不成?

网友J(2014-11-07):
用的野火II2C EEPROM程序 挂在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2, I2C_FLAG_BUSY)); // Added by Najoua                总线忙标志位
能写不能读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怎么释放总线

网友K(2015-06-29):
这个位置不对!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之前测试能通过,今天就挂在这了,我*,这还靠运气不成?

被坑了吧?稍微有点儿干扰,就等着一直busy吧。

网友M:
以后用STM32做IIC,我都用软件模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