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个电路怎么办呢

楼主(2013-01-06):
最近在搞一个LED的问题,LED是恒流驱动的,采用恒流芯片UCS2915让LED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但是我又想把一个交流信号供给LED,让LED的亮度随着交流信号的变化而变化,由于交流信号的频率比较大,所以不能采用UCS2915的DIM调光端,那我该怎么办呢?求助啊?

网友A:
使用PWM 控制,调节占空比

网友B:
可以采用PWM脉宽调制,可以改变等效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PWM 控制,调节占空比

问题是想用这个芯片使LED正常发光,再在LED上面叠加一个交流信号。怎么才能把这个交流信号叠加到LED上呢?不采用PWM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PWM脉宽调制,可以改变等效电压

问题是想用这个芯片使LED正常发光,再在LED上面叠加一个交流信号。怎么才能把这个交流信号叠加到LED上呢?不采用PWM控制。

网友C:
建议使用电机驱动的原理实现   输出为脉冲波形   通过一个驱动芯片实现提升驱动能力   你看一看行不行  呵呵

网友D:
那你将滤波电容都去掉,交流信号加在输出端看行不行

网友E:
使用门限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