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 -5V输出不足200ma帮忙看看是那里的问题啊

楼主(2013-01-06):
电路如图所示,需要-5V输出电流到200ma ,求高手帮忙看看问题出在那里啊.谢谢啦

网友A:
电荷泵输出电流能力本就不大
可以尝试加大一下电容

网友B:
你电感功率选用多大的?
另外输入 电压 电流多少?
现在的电路 输出 电压 电流 能够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感功率选用多大的?
另外输入 电压 电流多少?
现在的电路 输出 电压 电流 能够达到多少? ...

我电感rated current 能提供1A的电流,输入电压5V啊,我用的直流稳压源输入最大可提供3a的电流,现在电路就100ma左右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泵输出电流能力本就不大
可以尝试加大一下电容

加大C43和C38吗?这和标准电荷泵电流回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