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这个电路功能 有无问题

楼主(2013-01-06):
个人认为PNP管始终不能导通;
U1输出为0,
U2输出为5V。
这是某公司的笔试题。电路很简单。
刚开始以为是延时电路。
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A:
为什么失踪不同呢

网友B:
C是多大的?

网友C:
PNP的发射结已经负偏了,怎么可能导通

网友D:
可以导通,前提是要看电容,当电容充电的电动势大于基极的时候就导通,电容放电,然后NPN也导通,电容放电结束继续充电,所以U2输出应该是一个方波。根据电容的大小,可以调节PWM

网友E:
电容充电还能冲到比12V还高吗?PNP基极电流没有回路,正常是通不了的。这个电路可以做12V掉电后的相关处理。掉电后电容里的电会让PNP导通,之后的就看实际设计需要什么样的信号了

网友F:
这是个关机(掉电)复位电路,就是开机和平时都不工作,只有在关机瞬间,由于主电路放电速度·快,而PNP的E极电容由于被二极管隔离,能在主电源电压回落过程中导通推动后级NPN管快速导通。
此电路常用在电器音响电路里,用来执行关机静音电路,避免关机时出现爆音。比如遥控彩电里,输出端连接伴音功放的直流音量控制端或者功放的静音脚。

网友G:
这个电容的充放电是没有机会的因为给定的是一个12V电源,所以在这里只是一个旁路作用!

网友H:
   6楼正解!

网友I:
实际用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