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得到1个周期的220V信号

楼主(2013-01-06):
(无正文)

网友A:
读了两遍,不知道问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B:
通过变压器隔离降压,然后采用过零触发采样一个周期即可。

网友C:
过0检测+可控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过0检测+可控硅

可控硅,扛不住220V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扛不住220V吧

:L

楼主:
固态交流继电器怎么样?信号发生器的信号不能直接驱动吧

网友F:
不要说220V,就是2200V可控硅也扛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