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上电后RAM的值?????

楼主(2013-01-06):
STM32F上电后RAM的值是什么?????我有三颗芯片,程序都是一样的,其中的一个定义在RAM区的变量,有两颗上电默认为1,一个上电默认为0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呵呵,这个RAM上电,如果是汇编,应该是默认,如果用了三方编译器,我想只有编译器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RAM上电,如果是汇编,应该是默认,如果用了三方编译器,我想只有编译器知道,,, ...

俺用的是KEIL,启动代码没改过,不知道从哪能看出来在启动代码里对RAM的操作??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随机的?

真心不知道啊……

网友B:
另外,描述一下为什么关心这个值呢?

如果这么做,还要变量初始化有什么用?

没太明白你具体的意思。

网友A:
经过编译器,初值,一向不作参考。只有在程序中赋好值,才保险。
如果你非要研究,自己可以跟踪下汇编,在分配空间时,有没有赋值。
不过,我一般不看这些,,有这功负,还不如负个初值,也知道它当前是什么,,,  省时省力省心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keil把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赋0,局部变量、未使用的RAM不处理,上电为不定态,也就是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