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里的:NOINT EQU 0xc0 这句不懂(更多信息见贴内)

楼主(2013-01-06):
以下是相关信息:

;处理器模式常量: CPSR寄存器的后5位决定目前处理器模式 M[4:0]
USERMODE    EQU 0x10
FIQMODE     EQU 0x11
IRQMODE     EQU 0x12
SVCMODE     EQU 0x13
ABORTMODE   EQU 0x17
UNDEFMODE   EQU 0x1b
MODEMASK    EQU 0x1f  ;M[4:0]
NOINT       EQU 0xc0

  没汇编基础,初步查出这些是赋值语句,在开始学ARM。请高手指导:
  1、不懂这个NOINT代表什么?
  2、 汇编是不是没有数据类型这分?有没有变量的声明?

网友A:
这是对CPSR的设置,bit7和bit6分别是irq和fiq的设置位,c0就是同时禁止中断和快中断。

网友B:
楼上正解.
另外, 这些不是赋值语句, 而是常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另外, 这些不是赋值语句, 而是常量定义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CPSR的设置,bit7和bit6分别是irq和fiq的设置位,c0就是同时禁止中断和快中断。
...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