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局部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3-01-06):
为什么我在3个函数里面分别定义了3个数组,而这3个数组都占用的数据存储器空间,按道理局部变量应该会释放啊,搞得我空间不够啊

网友A:
合泰单片机的话就不会释放但别的函数不能调用,好像PIC是可以释放的啊 ,你定义时指定地址试试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