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图像低照度干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个原因!

楼主(2013-01-06):
显示器显示摄像头输入的图像时,当摄像头照着暗的环境时,图像暗的地方会出现细小的横纹,当摄像头照光亮的地方时,发现不了干扰,图像正常。
我查过摄像头进显示器的通路上没有其他干扰源对它干扰。。。还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帮帮忙呢。。(摄像头是正常的),
干扰源应该是比较弱的,难找。。。

楼主:
自己顶下,求帮忙

网友A:
重点查电源和传输线。

楼主:
电源的可能性大点,但纹波已经很小了。。。

网友A:
要注意的是电源的高频噪声。

网友B:
是不是摄像头的问题,有的不适合在晚上使用

网友C:
这个是摄像头感光器自动调整的原因

网友A:
曝光不足首先出现的是噪点而非横纹,楼主判断是噪声的影响是正确的。

网友D:
是讲摄像头还是 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讲摄像头还是 显示器?

显示器

网友D:
噢   再研究一下

网友E:
首先要确认到底是显示器显示的问题,还是在地找下摄像头传输过来的图像本身就存在问题。
我最近也在做CCD摄像前端,也出现了在光照较暗时图像有竖条干扰,搞了快一个月了也没有得到结论,悲剧的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确认到底是显示器显示的问题,还是在地找下摄像头传输过来的图像本身就存在问题。
我最近也在做CCD摄 ...

你做前端啊 ,用的哪个方案 ,我是做后端的,呵呵 有机会聊聊

楼主:
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摄像头感光器自动调整的原因

自动调整,我真显示器上可以把它改善么?

网友G:
我也觉得像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做前端啊 ,用的哪个方案 ,我是做后端的,呵呵 有机会聊聊

我用的是KAI-02150+AD9928+FPGA大致的方案!

网友H:
楼主如果找到原因了,就来帖子分享下吧。给我们这些菜鸟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如果找到原因了,就来帖子分享下吧。给我们这些菜鸟学习

一定,干扰源基本确定下来了,正想办法消除,还在纠结中。。。

网友I:
楼上的各位,这种现象是摄像头里面来的干拢纹波,不是显示器,这种情况有可能不是一直有的,也有的是一直有这种现象
呵呵,摄像头里面的3V3稳压开关电源干拢,楼主是用哪种型号的开关管?建议使用TA2158 SOT-23-6,这种是由开关电源工作频点引起的,要注意高温环境和低温坏境是否都正常,祝楼主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各位,这种现象是摄像头里面来的干拢纹波,不是显示器,这种情况有可能不是一直有的,也有的是一直有 ...

是显示器的问题,我用同样的摄像头接到另外一台显示器就没问题呢。。,根据什么判断是开关电源的干扰?横纹干扰应该是低频干扰吧,俺也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