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懂二极管的作用,大家帮忙指点

楼主(2013-01-06):
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实现控制电动阀,没看懂D1、D2的作用,具体问题如下:
1、D1、D2是稳压管还是普通二极管?
2、D1、D2的有何作用?
先感谢!

网友A:
继电器是感性负载,感性的东西电流不能突变,突然断电时电流会找通路,造成电感两端电压太高,击穿三极管或其它,因此就要用二极管续流,让电流逐渐减少。如果嫌继电器关断太慢,可以在二极管上串联一个电阻,然后对三极管的耐压也要相应增大。
D1和D2一般用普通二极管就可以,但从画法和标注上看是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也是二极管,也会起到上述相同的续流作用。附加的作用是限压,当继电器的电压超过了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后,就导通、分流,使得继电器的电压不会超过一定数值。此种情况是电源电压高、继电器电压低所采用,比如继电器线圈额度电压只有12V,那就用12V的稳压管。

第二段叙述错了
感谢!

网友B:
D1D2可能画法有误,不可能用稳压管——若如2楼保护继电器,那谁去保护3极管?

1.它俩就是个普通2极管
2.如2楼,接续电流之用

网友C:
呵呵,就是续流之用

网友D:
新手发问  :继电器耐压值好像是12V吧  怎么会用18V的电源

网友E:
续流,保护三极管

网友F:
D1、D2应为整流管,齐纳管用在此有害无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是感性负载,感性的东西电流不能突变,突然断电时电流会找通路,造成电感两端电压太高,击穿三极管或 ...

感谢您的详细解答,还有一疑问:续流二极管构成的续流回路,是否是续流二极管和线圈组成?

楼主:
续流二极管构成的续流回路,是否是续流二极管和线圈组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续流二极管构成的续流回路,是否是续流二极管和线圈组成?

网友G:
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也碰到过,正如2L所讲,续流作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D1、D2应为整流管,齐纳管用在此有害无益。

请教:
这里的Q1、Q2是否应该换成PNP管,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使得继电器闭合?
因为图中的NPN管工作在放大区,发热量比较大;
而如果换成PNP管工作在饱和区,发热会小一些。
不知是否正确?

PNP关都关不断,PNP管的话基极电压至少5.3V。甚至有烧坏单片机的危险。
呵呵,肯定不是工作在放大区的,如果用PNP的话和NPN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I:
二楼正解,继电器线圈是感性的,说白了就是电感,电感是储能元件,当断电后电感会反向放电,高中的时候就学过的线圈会阻碍电流的变化,当电流减小时线圈会朝着电流的方向放电嘛,所以此处二极管的作用就是给继电器线圈的电流放电的,就是起到续流保护的作用,要根据继电器功率选择二极管,可以肯定得是这不是稳压管,用在这没意义.

网友J:
继电器在设计的时候一般都接这个续流二极管的

网友K:
此处用一般的二极管即可,如1n4148,1n4001等,原理如二楼所讲,为Q1/Q2关断时继电器线圈所产生的瞬间反相电动势提供以泄流通路。

网友L:
教科书上就是用的普通二极管,续流用

网友M:
钳位二极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教:
这里的Q1、Q2是否应该换成PNP管,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使得继电器闭合?
因为图中的NPN管工作在放大区 ...

你正好说反了

网友N:
二极管续流的喽!

网友O:
你不是吧。。。。。。这。。。

网友P:
引用 网友B:
D1D2可能画法有误,不可能用稳压管——若如2楼保护继电器,那谁去保护3极管?

1.它俩就是个普通2极管

请教R4,R6的做用是什么

网友Q:
用IN4148效果最好..

网友R:
一般的二极管都可以的,续流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F:
D1、D2应为整流管,齐纳管用在此有害无益。

春哥为什么这么说呢,12V稳压管的话,三极管就工作在线性区,
是从三极管考虑说是有害无益?
还是说稳压管的正向电流一般较小,续流来说效果不好?
楼主的继电器是多少伏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S:
春哥为什么这么说呢,12V稳压管的话,三极管就工作在线性区,
是从三极管考虑说是有害无益?
还是说稳压 ...

在此,若12V稳压真的起作用的话,3极管就要烧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P:
请教R4,R6的做用是什么

R4R6为使管子截止得更彻底

网友T:
放电作用

网友T:
最好别用普通的,电流要选用大的SK系列的

网友U:
请教r6的用作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在此,若12V稳压真的起作用的话,3极管就要烧啦

对的,如果是稳压管的话。
基极电流2mA左右,除非线圈电阻很小,否则稳压管起作用。
也就是说,不管稳压管起不起作用,集电极电压大于等于6V
,三极管肯定处于放大状态,按放大倍数200计算,那么集电极
电流就是200x2=400mA,大于6V的Vce,使三极管的功率为2.4W,
除非功率管,否则肯定烧。如果线圈电阻足够大,甚至稳压管也会烧掉。
我想,不会有谁会为了驱动一个继电器采用很牛掰的器件吧。
真心的说,楼主,那是个二极管。

网友S:
引用 网友U:
请教r6的用作

可以在一定程序上避免三极管误导通。

网友V:
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D2可能画法有误,不可能用稳压管——若如2楼保护继电器,那谁去保护3极管?

1.它俩就是个普通2极管

经确认是画法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此,若12V稳压真的起作用的话,3极管就要烧啦

经确定不是稳压管,如lgz2006所讲,是稳压管的三极管就烧了。单片机发高电平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初级是有阻抗的,也会让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此,若12V稳压真的起作用的话,3极管就要烧啦

LGZ2006,麻烦你给解答下关于继电器的几个问题:
上图是其规格书中对线圈参数的描述,有几个不确定的地方:
1、关于线圈的耐压问题。
线圈是12v驱动的,最高为15.6v。假设首楼图中采用12vdc驱动继电器线圈,额定值12v应该是继电器线圈导通后的额定电压吧,首楼图中,当继电器线圈导通后,刨去三极管的饱和压降,几乎12v全加在了线圈上,有p=12*12/720=200mW,已达到了线圈的额定功率,是否不妥?

2、首楼的图中显示输入电压为18v(为线性电源输出,不稳定,受负载影响大),问了下设计者,解释是当继电器次级接入负载后,当继电器次级闭合,18v电压会降下来,我没试验,但觉得此解释更不通,继电器次级负载供电是220v市电,怎么会影响线性电源的输出,难道是继电器次级闭合,接入负载,次级电流增大了,导致继电器初级线圈电流也增大,好像不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LGZ2006,麻烦你给解答下关于继电器的几个问题:
上图是其规格书中对线圈参数的描述,有几个不确定的地 ...

1.额定电压对应额定功率,挺好
2. 18V→12V,ΔV超过30%,几乎不可能
   即便确实,也不应该标识18V

你不用过多理会这种电路图

网友W:
引用 网友B:
你正好说反了

哥们你能不能讲一下,三极管工作状态的判断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S:
春哥为什么这么说呢,12V稳压管的话,三极管就工作在线性区,
是从三极管考虑说是有害无益?
还是说稳压 ...

你不想想,楼主电路的供电是18V,怎么会用12V的继电器,用18V继电器,稳压管把电压拉低了,继电器还怎么可靠的工作?而且晶体管在线性区时本身的功耗大增,用这样的办法来驱动12V继电器也纯属垃圾设计。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请教:
这里的Q1、Q2是否应该换成PNP管,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使得继电器闭合?
因为图中的NPN管工作在放大区 ...

继电器工作电压高于IO输出电压时是不能简单用PNP管的,无法关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W:
哥们你能不能讲一下,三极管工作状态的判断方**

你能具体需要什么吗

12楼说“因为图中的NPN管工作在放大区,发热量比较大;而如果换成PNP管工作在饱和区,发热会小一些。”
我说“正好相反”,是指原图其他不变,仅仅更换PNP管时,会出现与其表述相反的结果

网友X:
就是普通二极管,续流作用,楼主可以去查看续流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F:
你不想想,楼主电路的供电是18V,怎么会用12V的继电器,用18V继电器,稳压管把电压拉低了,继电器还怎么 ...

哈哈,我一开始是以12V稳压管、12V继电器的情况来分析
,简单的以能否实现功能来分析。按功耗来说可能会烧掉三极管
极管和稳压管。

网友W:
引用 网友B:
你能具体需要什么吗

12楼说“因为图中的NPN管工作在放大区,发热量比较大;而如果换成PNP管工作在饱和区 ...

这俩管分别工作在什么状态啊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发热量小;工作在饱和区,发热量大.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W:
这俩管分别工作在什么状态啊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发热量小;工作在饱和区,发热量大.是吗

图一8050不易饱和,少用;图二8550易于饱和,常见

你也弄反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P:
请教R4,R6的做用是什么

分流基极的电流,避免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状态,能减少管子退饱和的时间,起加速关断的作用吧。就好比OOXX的时候,插得太深入的话,拔出来的时间就会长点,但是不是太深的话,就可以快点拔出来的说。。。

这个碉堡了!!通俗易懂,赞一个!

网友P:
引用 网友Y:
分流基极的电流,避免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状态,能减少管子退饱和的时间,起加速关断的作用吧。就好比OOXX ...

性情中人呀!  我也见过一些用法,把电阻换成二极管,作用也是一样的吗,求通俗解释;P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额定电压对应额定功率,挺好
2. 18V→12V,ΔV超过30%,几乎不可能
   即便确实,也不应该标识18V

LGZ2006:
请教个继电器参数的问题(在35楼中):
1、额定电压为12vdc的继电器,动作电压≦9vdc、释放电压≥0.6vdc是什么意思?
2、最大电压15.6vdc,可否理解继电器的工作电压范围为9~15vdc?
感谢了!

网友Z:
保护三极管被击穿

网友B:
引用 楼主:
LGZ2006:
请教个继电器参数的问题(在35楼中):
1、额定电压为12vdc的继电器,动作电压≦9vdc、释放电 ...

1.从0开始增加,不超过9V 就能够吸合。或者说固定9V电压,所有的都应该吸合
  从12V开始减小,不低于12V*0.6就能释放。或,7.2V时,都应释放
2.理解有偏差。只适宜用于额定12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从0开始增加,不超过9V 就能够吸合。或者说固定9V电压,所有的都应该吸合
  从12V开始减小,不低于12V* ...

LGZ2006:
你好!
请问这个续流二极管的选取跟继电器功耗有关,例如:继电器额定功耗为200mW,是否选择1N4148即可,其PD=500mw,IO=150mA。
可否?

网友AA:
帮不了你 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LGZ2006:
你好!
请问这个续流二极管的选取跟继电器功耗有关,例如:继电器额定功耗为200mW,是否选择1N4 ...

根据继电器额定电压和电流,等值选择2极管,加个系数就行了

网友AB:
续流二极管嘛,但是如上图画的是稳压二极管,点解?

网友AC:
续流二极管,防止电感突变生成高电压

网友AD:
1. 我也觉得它用普通二极管就行了!
2. 楼主的继电器负载接220VAC的电磁阀的话,继电器打火了,怎么办呢?

网友AE(2013-09-23):
引用 网友F:
D1、D2应为整流管,齐纳管用在此有害无益。

求问原因。

网友AE:
引用 网友P:
请教R4,R6的做用是什么

R4R6作用是下拉控制引脚,保证没控制的时候为低电平,避免误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AE:
求问原因。

齐纳管的正向导通速度较慢。

网友AE:
引用 网友F:
齐纳管的正向导通速度较慢。

这个导通速度是datasheet中能查到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E:
这个导通速度是datasheet中能查到吗?

一般稳压管的手册中不注明该参数,提高导通速度是由制造工艺和结构决定的,稳压管因为用途的关系并未考虑这一点,而且齐纳击穿结构也不利于提高正向导通速度。

网友AF:
其实就死个续流,要不然会烧坏后续的负载!

网友AG:
就是用的普通二极管,续流用

网友AH:
不是普通二极管!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不过楼主二极管画得不符合标准。标准画法参见下图。

网友AH:
当然还有ISO国际标准电路符号、GB国家标准电路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