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信号送入AD,信号迅速拉低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06):
从示波器上可以明显的看出信号被拉低了,采到的信号被拉的很小,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怪,一般AD的输入阻抗很大不会影响到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一般AD的输入阻抗很大不会影响到信号啊

我加了一个电压跟随器,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信号一接入就拉低了

网友B:
跟随器正常工作的时候,是不能把输入信号拉低的。
你说的拉低是跟随器的输入信号?还是AD的输入信号?

网友C:
可以尝试设随器出来的信号并个电容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阻抗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D:
每次都是用的单片机自带AD模块,先学习了。吸收前辈们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E:
单片机ADC端口模式为高阻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