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信号和AD采样端口接通后,信号被拉低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1-06):
从示波器上可以明显的看出信号被拉低了,采到的信号被拉的很小,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阻抗不匹配,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比较大,加一级运放跟随,做阻抗变换即可

网友B(2013-02-06):
我通俗点解释你的问题,假如你前级输出阻抗为10K,后级输入阻抗为50K,那么按欧姆定律后级只能得到原信号的5/6,如果你的后级输入阻抗为100M,那么得到的就是原信号的0.9999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