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LED 比绿 LED 亮得多!

楼主(2013-01-06):
我们板子上有红、绿两种 LED,都是贴片的,电压一样,限流电阻一样,亮度差很多!红的很亮!很难看。
会不会是红灯生来就比绿灯效率高?还是它们的工艺不同?
我不想修改限流电阻,那么,如果不可避免,是否可以改成其他颜色,比如白和绿,会不会亮度差不多了呢?
谢谢!

网友A:
有翠绿的,3点几V,贼亮

网友B:
所用发光材料不同,亮度有所不同......

网友C:
恩,最好是更改限流电阻啊

网友D:
如果不是有特殊需要,请把亮度调小一些,既可以省电,也不会刺眼。
不同颜色的LED,使用不同的限流电阻。
常亮的LED亮度要低些,需要闪烁指示用的要稍微亮些,这样容易区分。

BS把在电视机等需要直视的设备上面使用高亮LED的。
以前弄过这样一批电视机,最后全部把指示灯贴个小纸片。

网友E:
红黄一般是1.8至2.2 蓝绿一般是3.0至3.6 电流小功率的都尽量控制在20MA 做指示用的LED都用10毫安以下比较好,一般用到5毫安就比较亮了。除了蓝色的LED正向电压是3-3.4伏,其他色的都是1.8-2伏
普通的发光二极管正偏压降红色为1.6V,黄色为1.4V左右,蓝 白 为至少2.5V 。工作电流5-10mA左右  超亮发光二极管主要有三种颜色,然而三种发光二极管的压降都不相同,具体压降参考值如下:  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0--2.2V  黄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2.0V  绿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3.0—3.2V  正常发光时的额定电流约为20mA

网友F:
红色的确实亮一些,降低红色的电流就好了。

网友G:
不同颜色的LED压降本来就不同,亮度更是跟材料有关,要想亮度均匀,不能简单的只用同一规格的限流电阻,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串个电位器将亮度调节到满意的程度后测量当前电位器的阻值再换用相应的固定电阻。计算当然也可以,但要查LED的手册,根据亮度与电流的关系曲线图和管压降用欧姆定律计算得知限流电阻的参数。

网友H:
如果是双色灯,就会有明显的亮度不均问题,从而导致混色效果特差。

网友I:
压降不同,绿色大约3V,紅色大约2V;要根据供电电压、压降和电流来计算限流电阻。

网友J:
关键词: 视觉 颜色 明度

网友J:
如果设备要兼顾全天侯条件, 还要考虑明视觉, 暗视觉

网友K:
1、同样尺寸、颜色的LED有普亮、高亮、超高亮等不同档次,不要混用;
2、同一亮度档次的LED,或同一个双色LED,红色的一般都比绿色的压降低一点,亮度也高很多,所以要合理调整限流电阻;而蓝色或翠绿的亮度更是高很多;
3、从外观看,直插的LED,一般只有那种非常透明的才是超高亮的,翠绿色的也是超高亮的,相对价格贵很多,但绝对是不同的感官体验;那种有颜色的或乳白色的,都不可能是超高亮的。但很透明的也并不一定是超高亮的。

总之,自己去测试‘调整。

网友K:
1、同样尺寸、颜色的LED有普亮、高亮、超高亮等不同档次,不要混用;
2、同一亮度档次的LED,或同一个双色LED,红色的一般都比绿色的压降低一点,亮度也高很多,所以要合理调整限流电阻;而蓝色或翠绿的亮度更是高很多;
3、从外观看,直插的LED,一般只有那种非常透明的才是超高亮的,翠绿色的也是超高亮的,相对价格贵很多,但绝对是不同的感官体验;那种有颜色的或乳白色的,都不可能是超高亮的。但很透明的也并不一定是超高亮的。

总之,自己去测试、调整。

网友L:
这个要拿LED试,因为即使是亮度一样的红色LED和绿色LED,他们的典型工作电压和电流都是不一样的,你放到完全一样的电路上自然亮度不一样,解决办法是要么电路跟着灯走,、要么灯跟着电路走

网友M:
红色的LED最便宜,人眼对红光最敏感。

网友J:
人眼最敏感的是黄光. 另外要注意, 不同颜色的LED工作电压差别很大, 衡量光效不要只看电流. 同时, 想同的物理流明数, 颜色不同亮度又不同, 又涉及一个视觉流明

网友:
就像大蚂蚁说的,白光的CIE图。人眼对各种颜色的光敏感度不一样。

网友J:
不搞摄影, 不研究照明的人, 不大会去看这些图的

网友N:
我用的发光片,蓝色,0805,5V串7.5K电阻驱动,感觉还有点亮

网友M:
引用 网友M:
红色的LED最便宜,人眼对红光最敏感。

原有的认识错误,明亮的环境下人眼对波长555nm的黄绿色光感觉最亮,阴暗的环境下对波长510nm的绿色光感觉最亮。

网友J:
这就是明视觉响应与暗视觉响应的峰点了.
指示灯看似简单, 实则不然. 你在一个照度条件下看到A比B亮, 换一个环境就可能是B比A亮.

网友O:
用辉度仪测下亮度,再调下电阻就行了...

网友P:
发光二极管压降不一样

网友Q:
是的
各种LED灯是不同亮度的

网友R:
红绿二极管的工作电压不同,红色比绿色的低,在相同的电压下当然红的更亮

网友R:
红绿二极管工作电压不一样,绿3V左右,红2V左右,所以同样的电压下红色自然比绿色的亮啊

网友S:
所用发光材料不同,亮度有所不同......可加电阻限流。

网友T:
不同颜色的LED VF值都不同,红色的最低了才2V多。

网友U:
我也发现了 我总感觉绿灯不够亮

网友V:
这是灯本身的问题,以前做开发的时候也很疑惑,但是后来就习惯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U:
我也发现了 我总感觉绿灯不够亮

绿灯VF最高.如果限流电阻一样,那他的电流就最小了,当然不亮了.

网友X:
看LED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Y:
红光和绿光的LED压降不同,相同的电压和相同的限流电阻,那肯定是红光的LED那路的电流大一些。LED灯的亮度和电流相关。

网友Z:
同意楼上观点,同等条件,绿灯、红灯有区别

网友AA:
不同颜色的发光管子压降不同。当然亮度不一样了。

网友AB:
带键盘手机的键盘背光灯电流一般为15mA,3.3V电源,然后串180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