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信号和AD采样端口接通后,信号被拉低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1-06):
从示波器上可以明显的看出信号被拉低了,采到的信号被拉的很小,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阻抗不匹配,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比较大,加一级运放跟随,做阻抗变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不匹配,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比较大,加一级运放跟随,做阻抗变换即可

我加了一个跟随器,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信号一接入就被拉低了,

网友B:
原理图和器件参数晒出来看看。

网友C:
检查AD芯片吧。原理?损坏?短路?

网友D:
原理图贴出来,大家拜读一下

网友E:
LZ先测一下ADC的输入电流,一般要求uA以下

网友F:
图都木有。如果阻抗匹配的话,那你单片机口配置有问题

网友G:
会不会是滤波被拉低了

网友H:
一般传感器信号+射随器+ADC~电路正确的话,应该不会出现点这样的问题!

网友I:
估计是滤波电路参数不合适,贴图看看

网友J:
那要看看你的buffer(射随器)设计的有没有问题,它的输出阻抗是否就满足需求,
还有,你的ADC的采样保持电容多大,根据ADC的采样频率,ADC的输入电阻大小也需要适当注意下是否合适。

网友K:
试着降低采样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