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大作业不会要挂科,求大神

楼主(2013-01-06):
       实验内容:数码管循环显示0-F,当INT0端口即p3.2口有低电平时,数码管立即回到0重新循环显示
      要用汇编语言,不能c

网友A:
还要求用汇编啊,什么年代了

他们老师只看得懂汇编,没法。

网友B:
是要好好学习下汇编,还是蛮有用的

网友C:
汇编在家电行业还是有用的。特别是对成本敏感的产品,有些4位单片机要用的。电磁炉很多有用汇编语言写得控制。
作业自己搞定。

很蛋疼的问题
对成本敏感度公司,对研发成本也敏感.就意味着工资低

楼主:
你们别光闲谈啊,谁帮帮我 ,大学要挂科啊

网友D:
这东西很基础。自己找找资料就搞定了。不要当伸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很基础。自己找找资料就搞定了。不要当伸手党

现在正在画电路图 那个con1  con8  在protues英文版中怎么搜啊

网友E:
在protues中不需要CON1、CON8。直接连接就行

网友F:
这个确实蛮简单的啊~

网友G:
汇编还真不熟,看看楼下怎么解释

网友H:
初始化中断,0~F存入80H开始的16个单元,
MOV R0,#80H
MAIN:
MOV A,@R0
INC R0
LACALL DELAY
CJNE A,#0FH,LOOP
MOV R0,#80H
LOOP:
SJMP MAIN

INT0:
MOV R0,#80H
RETI
提供个思路

网友I:
这题说实话还真不难,但是好久没接触还真是一时半会儿写不出来了,自己看看书吧!
我当年计算机三级考的就PC技术,汇编。

网友J:
挂科重修收费多少?拿来做报酬哇?

网友K:
LZ,你原理图的单片机19脚咋还接了个Vc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你原理图的单片机19脚咋还接了个Vcc啊

我不懂的啊,老师给的原理图  话说protues中74ls244 怎么只有8个脚啊  这张原理图有16个脚

网友L: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让用汇编做32*32位的乘法运算,我不会汇编,用c语言写的交上去了,直接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初始化中断,0~F存入80H开始的16个单元,
MOV R0,#80H
MAIN:

恩 迷迷糊糊有点懂了 ,就是怎么把A里的数弄到数码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让用汇编做32*32位的乘法运算,我不会汇编,用c语言写的交上去了,直接就挂了…… ...

关键是我们c 学过 但没学过用c来编写单片机程序

网友M:
估计平时没有好好学吧。这个真不能算大作业。11楼给出了大概的思路,主程序循环显示,中断发生后修改取段码地址。
注意:51内部RAM 是00-7FH,80H以上是没有的。低电平触发中断方式不好,按键若长时间按下,显示能循环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们c 学过 但没学过用c来编写单片机程序

这东西肯定没有现成的,还得自己写程序、调试,现在的单片机很少用汇编了,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估计平时没有好好学吧。这个真不能算大作业。11楼给出了大概的思路,主程序循环显示,中断发生后修改取段码 ...

弱弱的问下,11楼的0-F怎么弄到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昨天刚看了一个**说美国的大学生是多么辛苦,
白天上课,其它时间(每天6小时左右做作业),然后打工赚钱缴学 ...

我知道你们都是单片机方面的专家 ,随你们怎么说了 如果只有单片机一门课,我还真不会这样

网友O:
字库数组+指针,指针循环+1,调用显示子程序,指针遇到外部中断清零。

网友P:
先用C,编译好了就有汇编代码了。

太有才了,有这么厉害的高手还怕小日本么.................

楼主:
各位神啊,其实我们学了点皮毛而已啊,就学了51语句,定时器,中断,串行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大作业

那还是叫小作业吧

网友R:
如果连楼主这样的都不挂科,中国的大学还有什么希望?

我上学那回,和电子相关的科目全挂,可是现在还是从事着电子工作。DT

网友R:
引用 网友L: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让用汇编做32*32位的乘法运算,我不会汇编,用c语言写的交上去了,直接就挂了…… ...

勇气可嘉。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11楼的0-F怎么弄到数码管

根据你的硬件图看看数码管的段是高电平亮还是低电平亮,就知道对应的P0输出的电平了。再按照各个数字的笔画与电路接线,不难得到段码。很多单片机的书可以查到段码。我还是希望你能自己弄出来。ok?

网友S:
偷**取巧的办法是用C写,然后编译后看汇编。你有汇编功底,改起来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R:
如果连楼主这样的都不挂科,中国的大学还有什么希望?

不好意思,我还真没挂过科

网友T:
太简单了
先将16个段码存在数组里,汇编的话是指定地址写DB
在INT0中断服务程序里将数组指针归零,中断触发条件是边沿触发,上跳沿(低变高),避免长按得死循环
开定时器,在定时中断服务里指针加一,到16就归零
在主循环里按照指针取段码,送出去显示就是了

网友U:
拿c语言写,然后直接拷贝编译后的汇编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所以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工作不好找,能让他们干什么呢?
当年我看到台湾专科的教材大吃一惊;全部都是象楼主这样 ...

我现在在自己做拉 ,你停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所以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工作不好找,能让他们干什么呢?
当年我看到台湾专科的教材大吃一惊;全部都是象楼主这样 ...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 迷迷糊糊有点懂了 ,就是怎么把A里的数弄到数码管啊

MOV P0,A
CLR P2.0
直接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H:
MOV P0,A
CLR P2.0
直接写入

求教  不知道中断里该怎么写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int0
main: mov ie,#81h

     mov a,#00h
     mov dptr,#tab
     mov r4,#16
loop:mov b,a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ay
     mov a,b
     inc a
     djnz r4,loop
     sjmp main

delay:MOV R7,#10
D1:   MOV R6,#200
D2:   MOV R5,#250
      DJNZ R5,$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tab:db 3fh,06h,5bh,4fh,66h
    db 6dh,7dh,07h,7fh,6fh
    db 77h,7ch,39h,5eh,79h
    db 71h
end

网友H: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LJMP        INT_0
        ORG                0100H
START:
        SETB        IT0
        SETB        EX0
        SETB        EA
        MOV                R0,#00H ;用R0来计数
MAIN:
        MOV                DPTR,#TAB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0
           LCALL        DELAY

        MOV                A,R0
        INC                R0
        CJNE        A,#0FH,LOOP
        MOV                R0,#00H ;R0到15就归0,完成循环显示
LOOP:
        SJMP        MAIN
INT_0:
        MOV                R0,#00H ;中断里R0归0
        RETI
DELAY:
        MOV                R7,#64H
D_LOOP:
        MOV                R6,#0FFH
        DJNZ        R6,$
        DJNZ        R7,D_LOOP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
        DB         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END

网友V:
大学培养的是全才么,挂个科怎么了,出来不一定用的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V:
大学培养的是全才么,挂个科怎么了,出来不一定用的到

顶楼上:lol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东西肯定没有现成的,还得自己写程序、调试,现在的单片机很少用汇编了,真没办法 ...

只能说明你很久没摸过产品设计了。

网友W:
我基本上还是个汇编盲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大学培养的是全才么,挂个科怎么了,出来不一定用的到

你总得毕业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L:
这东西肯定没有现成的,还得自己写程序、调试,现在的单片机很少用汇编了,真没办法 ...

现在单片机很少用汇编?
大虾一定是用上位机的多吧?
如果小单片机才1KROM/2KROM/4KROM
功能要写得大把大把的!!!你用C来写准写爆!!!
能用汇编来写的思路相当的不简单哦。。。多多学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H: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那个中断返回是返回到哪里 一直不清楚

网友Y:
引用 网友L: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让用汇编做32*32位的乘法运算,我不会汇编,用c语言写的交上去了,直接就挂了…… ...

哈哈,这个挺搞笑的,你是不是直接“ x * y ”了啊?

网友Z:
真笨,C还是要翻译到汇编的,你先用C,然后编译时候导出汇编就可以了,而且都很高深的汇编语句,量你老师一时半会还看不懂,就是能运行。

网友AA:
还要求用汇编啊,什么年代了

网友AB:
传了两个参考程序给你!一个外部中断的,一个数码管显示的!自己整合去吧!想要现成的,没门!

网友AC:
大家都在努力学习,楼主却在后面把全班女生都泡了,到最后还来找大家帮忙交作业,哎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我不懂的啊,老师给的原理图  话说protues中74ls244 怎么只有8个脚啊  这张原理图有16个脚  ...

用两个啊。。。

网友N:
我以前的时候也是能混就混,看着一堆的课程发呆,真的不知道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于是就挑自己喜欢的学了几样;难的,估计用不着的就混过关;
可是现在后悔了;有几门非常厉害的课我没学会,其中一门是信号处理(有个同学后来工作搞雷达,说很多内容就是和这门课有关);

若干年过去了,人家搞军工,是设计师,我却依然是个电工,斩鬼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个中断返回是返回到哪里 一直不清楚

中断当然是哪里进入就从哪里返回了,实际上单片机每执行一条语句都会先扫描中断,有中断就将当前PC送入堆栈,执行完中断语句后,RETI将PC出栈,返回断点,继续执行下一条语句

网友AE:
求你挂科,免得毕业祸害电工的整体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求你挂科,免得毕业祸害电工的整体水平。

:@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以前的时候也是能混就混,看着一堆的课程发呆,真的不知道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于是就挑自己喜欢的学了几 ...

你还来说我 哥正在在复习信号与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Z:
真笨,C还是要翻译到汇编的,你先用C,然后编译时候导出汇编就可以了,而且都很高深的汇编语句,量你老师一 ...

关键是没学过用c来编写单片机程序啊 兄弟

网友AF:
各位毕设党,赶紧了
这项目,汇编的呀,没有个3万起,都特没面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大家都在努力学习,楼主却在后面把全班女生都泡了,到最后还来找大家帮忙交作业,哎 ...

本人屌丝一枚 你就不要讽刺我了

网友AG:
记得半个月前在 stackoverflow 社区上见到类似的帮做作业的问题,
结果老外们的一致回复是自己完成, 不要成为几年后被我开除的那个人!

网友AG:
引用 网友X:
现在单片机很少用汇编?
大虾一定是用上位机的多吧?
如果小单片机才1KROM/2KROM/4KROM

现在的编译器对代码的优化能力强过大部分程序员, 很多时候甚至是程序员做不到的
编译期常数自动优化, 为代码量自动优化, 跨模块优化, 这些结果我都有反汇编看过的,
还有空间分配, 你手工能在写C的两倍的时间内做的比编译器自动做的好? BUG 更少?

网友AH:
自己完成, 不要成为几年后被我开除的那个人!

网友:
我不会汇编

网友AI:
汇编好久都没用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AG:
现在的编译器对代码的优化能力强过大部分程序员, 很多时候甚至是程序员做不到的
编译期常数自动优化, 为 ...

没见过哪个单片机的编译器做得很好的!!!

网友AJ:
引用 网友H:
初始化中断,0~F存入80H开始的16个单元,
MOV R0,#80H
MAIN:

看不懂这是个什么意思   也学过一些汇编  就只记的 mov  loop 这些了 哈哈

网友AK:
楼上link8001的思想很好,不过你要把
MOV R0,#80H
MAIN:
MOV A,@R0
INC R0
LACALL DELAY
CJNE A,#0FH,LOOP
MOV R0,#80H
LOOP:
SJMP MAIN

INT0:
MOV R0,#80H
RETI
里面的
CJNE A,#0FH,LOOP
改成 CJNE A,#8FH

并且要要加入子程序Deley的时间程式,还有一些程序开始于中断的入口地址即可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G:
引用 网友X:
没见过哪个单片机的编译器做得很好的!!!

oh? really?
你这么关注性能? 那么对编译器的优化能力你了解多少? 你经常反汇编看 C 代码的结果?
在 KEIL C51 上的局部变量是分配在栈上还是编译器自动利用 call tree 分配来为 51 优化?
C51 上怎么设置就可以让链接器自动剔除不调用的函数 ?
编译器的数据流分析是什么?
mdk 跨模块优化的时候编译器会不会跨模块直接内联而省去函数调用的步骤, 进而让代码模块在逻辑上分离而实际让编译器去优化?
只调用1次的函数什么时候会被自动内联 ? 如何强制让编译器进行内联 ?
编译器会不会利用一些架构的特别的指令(如CM3的BFI)进行代码优化 ?
在进行速度优化的时候编译器会不会自动展开次数可以在编译期确定的循环体 ?
在进行代码量优化的时候编译器会不会自动把相同的几个代码块变成1个循环体 ?
gcc 下会不会自动产生判断栈溢出的代码 ?

网友AL:
以下程序供参考,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题意要求。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ZD_INT0
        ORG        0030H
MAIN:        CLR        P2.0
        SETB        EA
        SETB        EX0
        CLR        00H
        MOV        DPTR,#TAB
LOOP1:        MOV        R7,#16
        MOV        R0,#00H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0,A
LOOP:        ACALL        DELAY
        JBC        00H,MAIN
        INC        R0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0,A
        DJNZ        R7,LOOP
        AJMP        LOOP1
DELAY:        MOV        R6,#200
DELAY_1:        MOV        R5,#200
DELAY_2:        NOP
        NOP
        NOP
        NOP
        JB        00H,DELAY_END
        DJNZ        R5,DELAY_2
        DJNZ        R6,DELAY_1
DELAY_END:        RET
ZD_INT0:        SETB        00H
        RETI
TAB:        DB 0C0H,0F9H,0A4H,0B0H,099H,092H,082H,0F8H,080H,090H,088H,083H,0C6H,0A1H,086H,08EH
        END

网友AM:
路漫漫啊:$

网友AN:
引用 网友J:
挂科重修收费多少?拿来做报酬哇?

80一学分,单片机估计2.5个学分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