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软件,里面有电阻电容精度设置吗?

楼主(2013-01-0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    那个%几就是其精度
比方说100欧姆10%的电阻    精度就是100+-1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那个%几就是其精度
比方说100欧姆10%的电阻    精度就是100+-10欧姆

如何进行误差性仿真呢,还是仿真结果就带有误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进行误差性仿真呢,还是仿真结果就带有误差呢?

这种精度上的考虑还是不要指望软件来仿真了
精度我没试过,可能在高精度小信号仿真上能从波形或者数值上体现出来

既然软件有精度设置,那么在仿真结果中应该是包含了精度的误差的,但是很多环境条件软件是模拟不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进行误差性仿真呢,还是仿真结果就带有误差呢?

我找到了在交流仿真里面有个误差参数分析,不过效果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