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08):
Q1反过来有电源防反接作用。

网友B:
电源软启动开关。
加电开始D2阴极被C1短接到地GND,D2导通,Q1截止。但随着Vin通过R1、R2不断向C1充电,C1电位不断增加直到C1电位等于Vin为止,最终D2截止;此过程Q1从截止至逐渐导通,最后完全导通。T=R1*C1越大,软启动时间越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软启动开关。
加电开始D2阴极被C1短接到地GND,D2导通,Q1截止。但随着Vin通过R1、R2不断向C1充电,C1 ...

我感觉挺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软启动开关。
加电开始D2阴极被C1短接到地GND,D2导通,Q1截止。但随着Vin通过R1、R2不断向C1充电,C1 ...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软启动开关。
加电开始D2阴极被C1短接到地GND,D2导通,Q1截止。但随着Vin通过R1、R2不断向C1充电,C1 ...

同意~

网友E:
同意xmar,我再补充一下:
Vin加入时,通过R1,R2给C1充电,因为增强型MOSFET还未达到Vth,等充至Vth时,Mosfet导通,Vin=Vin+-Vin-提供输出,其中R2,稳压管为Vin输出提供一个电压上限,即有限幅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源软启动开关。
加电开始D2阴极被C1短接到地GND,D2导通,Q1截止。但随着Vin通过R1、R2不断向C1充电,C1 ...

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意xmar,我再补充一下:
Vin加入时,通过R1,R2给C1充电,因为增强型MOSFET还未达到Vth,等充至Vth时,Mo ...

“其中R2,稳压二极管为Vin提供一个电压上限,既有限幅作用”:感觉对这句话有点异议,R2与D1组合应该限制不了Vin+~Vin-的输出吧,应该是限制mosfet的Vth的吧?不知道是否是这样。

网友G:
D1的作用是保护Q1

网友H:
其他的不清楚,没有具体参数,但是这个稳压管可以肯定是保护Q1的。

网友I: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电源软启动开关。
加电开始D2阴极被C1短接到地GND,D2导通,Q1截止。但随着Vin通过R1、R2不断向C1充电,C1 ...

我是个新手,我想问下,C2和R3有什么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是个新手,我想问下,C2和R3有什么用呢?

C2、R3防止Q1高频自激,使Q1工作稳定可靠。是否需要C2、R3由实际调测决定。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C2、R3。

网友K:
还有一点,就是R1的取值,要比R2 小,C1要稍大点,这样在系统断电后,C1上的电可以同过R1快速泄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