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楼主(2013-01-06):
求飞思卡尔怎么学

网友A:
1、首先,至少要有一个飞思卡尔的最小系统或者学习板,和一个飞思卡尔的编程器
2、然后就是找一下你所用的飞思卡尔MCU的资料,熟悉它的开发过程和内部资源
3、再然后在你的电脑上安装飞思卡尔的开发环境,并尝试着去使用它
其实学习各种单片机,过程都差不多的。如果你有其他单片机的学习经历,能让你更快地入门飞思卡尔的mcu。
论坛里也有很多如何入门单片机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