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DS18B20度温度为85度情况?

楼主(2013-01-06):
有没有人遇到DS18B20度温度为85度情况没有,我在1S检测一次很准,但是如果间隔时间在100MS,那有些温度传感器就会出错,检测为85度

网友A:
DS18B20的时序我都忘了,当时也有85的情况,初始化的时候,多等一会可以解决。

网友B:
上电复位后温度寄存器的值为+85℃

网友C:
出厂的时候 ,内部就置位85°   ,所以在采集温度的时候, 稍等一会才显示, 一开始都是显示85°, 但是 我认为这不影响什么。呵呵。

网友D:
先读到的数据丢 掉,,重新读

网友E:
DS18B20转换时间至少750mS,你100ms就去读肯定是错误值。

网友F:
85是缺省值  正如楼上所说转换需要时间

网友G:
没用过DS18B20的学习了

网友H:
间隔时间太短了吧

网友I:
楼上有解了啊

网友:
延时太短

网友J:
间隔太短.上电第一个值是85度.

网友K:
6楼正解

楼主(2013-03-17):
多谢大家了,结贴了,原来是时序问题,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