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68013A的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2013-01-06):
我是初学者,现在使用68013A做项目。当插上USB芯片后,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Cypress EZ-USB FX2LP- EEPROM missing 字样,能看到芯片的VID是04B4,PID是8613。但是一旦下载某个.hex(例程)文件后,现设备管理器中的设备名称变成了 Cypress EZ-USB Sample Device  ,此时的VID和PID不全是0,但是改变了。有时候则是Unknown Device,VID和PID全是0。Console EZ-USB不能识别USB芯片了。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呢?万分感谢。

网友A:
VID和PID是在dscr.a51中设置的,cypress的例程中已经做了修改,所以你会看到Cypress EZ-USB Sample Device,这是正确的。操作系统默认可以识别它,是因为你安装cypress开发包时,已经安装了这个VID和PID对应的驱动程序。

如果你修改dscr.a51,换成另外一个VID和PID,或者设备名做了改变,那一定是要对应一个新的.INF文件,手工修改其中的一些配置,与你的固件一致,并且在设备插入时,手工指定这个.INF的位置,正确安装驱动程序,系统才能识别到这个新的设备。否则就会是Unknown Device。

Unknown Device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布线不好,枚举不稳定。看你的描述,大致可以排除这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D和PID是在dscr.a51中设置的,cypress的例程中已经做了修改,所以你会看到Cypress EZ-USB Sample Device ...

谢谢您,我刚刚看了一下例程,在dscr.a51没有对VID和PID的修改,而且在整个工程里面也没有找到修改VID和PID的语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没看自习,继续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自习,继续看。

您好,我已经解决了VID和PID的问题,但现在还有一个是.HEX下载进去以后Console EZ-USB不能识别USB芯片了,但是计算机设备管理里面能看见USB芯片运转正常,请问我该怎么办呢。十分感谢您。 下载完程序以后就变成图上那样了。

网友A:
你干嘛了?改了PID,VID?请看2楼回复。可以去cy官网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嘛了?改了PID,VID?请看2楼回复。可以去cy官网找资料。

我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把.HEX下载进去了,计算机设备管理里面能看见Cypress EZ-USB Sample Device,但是Console EZ-USB识别不了USB芯片了。。。。纠结死了,,,还有大侠您有没有68013A的动态链接库呢?

网友A:
你装了几个驱动,是不是把老中新几个都装一起了?只能装一个,否则就混乱。

在设备管理器那可以看到PID和VID,看看是否与你设置的一致。

如果用VC编程,用不着dll,LIB就够了。cypress网站上的驱动程序包有DLL,主要是C#编程用的。

楼主:
大侠,搞清楚了,我确实是装了几个版本的驱动。。。谢谢你!因为我C语言基础薄弱,没有学习过C++,所以想通过动态链接库直接调用。CYPRESS网站上有动态链接库吗?为什么我们都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了几个驱动,是不是把老中新几个都装一起了?只能装一个,否则就混乱。

在设备管理器那可以看到PID和V ...

大侠,搞清楚了,我确实是装了几个版本的驱动。。。谢谢你!因为我C语言基础薄弱,没有学习过C++,所以想通过动态链接库直接调用。CYPRESS网站上有动态链接库吗?为什么我们都没有找到?

网友A:
新版有个DLL,不过是C#调用的。C的话就是VC了,有个LIB和.H可供调用,这个难度并不大。在windows下,除了vc,c#,也没有其它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有个DLL,不过是C#调用的。C的话就是VC了,有个LIB和.H可供调用,这个难度并不大。在windows下,除了vc ...

明白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