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报警器

楼主(2013-01-06):
1、做了一款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报警器,可以设置报警上下限值,利用DS18B20采集实时温度通过LCD1602显示实时温度,当实时温度高于报警上限值或低于报警下限值会通过蜂鸣器进行报警。

2、报警上下限值可以通过按键进行调整,如果设定好报警上下限值后,掉电后不希望设定值丢失,通过保存键可以实现这一功能;如果掉电后不想保存,通过放弃键来实现。
3、附上原理图:
4、实物地址:。

网友A:
这个好象好多教科书都有,不用学了吧

网友B:
这个学期的课程设计刚做完,功能几乎跟你想的一样,不过没有选择是否掉电保存,而是自动保存到FLASH EEPROM里.

网友C:
保存和放弃设定值的设计还是挺新颖的

网友D(2013-04-05):
温控方面的太多了,是不是跟大学教科书的选材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