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与非门每个输入端的电流计算

楼主(2013-01-06):
各位老师,请问上图 “在计算与非门每个输入端的电流时,应根据工作状态区别对待。当输入高电平时,每个输入端具有一个输入高电平电流;当输入低电平时,不管T1有多少个发射极,一个门只有一个输入低电平电流 ”这段话怎么理解?

下周就要考试啦,哈哈,信二姨,不挂科。。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
一个与非门是有两个输入端的。
当输入高电平时,有一个高电平输入就要计算一个输入高电平电流,有两个就计算两个。
当输入低电平时,不论是一个低电平输入,还是两个低电平输入,只计算一个。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呢

注意T1的结构。当输入高时,相当于反置态。N个输入则有N个并联的反置态电流,故有N个输入电流。当输入低时,基本是T1的基极电流(集电极基本无电流),而基极电流又基本由电源电压和基极电阻R1确定,故输入总电流不受输入端个数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T1的结构。当输入高时,相当于反置态。N个输入则有N个并联的反置态电流,故有N个输入电流。当输入低 ...

非常谢谢HWM老师,明白了

楼主:
新版竟然找不到在哪里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