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新手请教:中断服务子程序里为什么还在结尾加EINT?

楼主(2013-01-06):
中断服务子程序里为什么还在结尾加EINT,全局中断不是在主函数中已开了吗?

网友A:
这与编译器对中断的处理有关,一般的RET不会对特殊寄存器(比如标志寄存器等)做处理,但是到了中断中会对特殊寄存器做保护的。所以要和RET区别开来。

网友B:
EINT和RET对寄存器的操作是不一样的,EINT要涉及对中断状态寄存器的恢复,RET恢复PC指针就行了。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不错